天地飞7,左边的加减按钮按了没反应!!!求解答!

楼主(2012-08-13):
天地飞7,左边的加减按钮按了没反应!!!求解答!
我是去年6月份买的控,用了10次左右,一直放着,今天拿出来调舵面大小,显示屏左边有+号的按钮按了没反应了!!!!
求天地飞MM和各路高手解答!!!!

网友:
我的+键用久了也有点不灵敏,要向前推一点再往下按才有反应。
能用就行。

网友:
微动开关接触不良了!
返厂吧!!

网友:
汗 这个我的也是一样 我才修好

时间久了的 接触不良的..赶紧回去修,控里面肯定很多灰尘,这个控买的多久的了?可以问我 35821616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了1年啊,问题我一直放着没用啊!!!真的杯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早点修吧  天地飞质量就那样  亲民的价格  买了一年300可以出二手了  要不速度返厂检修,我的天地飞7  返厂检修修了不少地方  售后很好的 但是花了点钱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左边的加减按钮按了没反应!!!求解答!
我是去年6月份买的控,用了10次左右,一直放着,今天拿出来调舵面大小,显示屏左边有+号的按钮按了没反应了!!!!
求天地飞MM和各路高手解答!!!!

您好:
        有些菜单内设置不用+/- 键调整而是直接将摇杆放在某位置按确认即可,请确定该按键如所有菜单下都无功能那就是坏了,请发回售后维修,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天7出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刚才没买到  你的坏了  300卖我  我自己返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