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了解日本220v三相电机吗

楼主(2012-08-13):
这个直接接380可行吗?它里面的接法是三角形的吗?如果是星型220v的话是不是只能接变频器了。

网友:
我能看懂的有:0.2kw和40°。
其他的不懂。
另外我记得小鬼子的市电好像是110v啊。

网友:
日本工业三项电机电压原本就是220V,直接用220V输出的变频器即可。无需考虑三角形,星型的接法。

网友:
直接220v即可接380v电机一会就冒烟了电机内部应该是星接

网友:
直接使用220V变频器,上面写的是50hz,200V,市电一般达到230V以上(大城市),因此连续工作可能发热会比较厉害.

楼主:
有点奇怪啊,200v5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奇怪啊,200v50hz,

y的小日本早期的都写200v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所有的200~240v三相馬達一定是delta接法
2.日本的家用電為單相100v及200v(冷氣用電),工業電壓為三相200v
但頻率有兩種,日本東邊(關東地區)為50hz,日本西邊(關西地區)為60hz
對馬達來說
頻率會影響轉速
但電壓只會影響電流
200v和220v都差不多
因為全世界只有日本用100v
所以內銷一率標示100/200v
外銷品會多標註一個220v在上面

3.這個馬達直接接變頻器使用即可

网友:
委员长 博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接接380可行吗?它里面的接法是三角形的吗?如果是星型220v的话是不是只能接变频器了。

直接接380v马达会烧;它里面的接法是三角形,如果改成星形接法功率将大打折扣,和我国的星--三角启动原理差不多;接变频器是最佳选择,它的功率才0.2kw;当然你若有三相变压器(市场上经常看到电梯或其他设备上用的)或三相调压器,则初级接三相380,次级从200处抽头即可,自耦变压器500w--1kw就行,转速在1450rpm左右.

网友:
这个电机直接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就可以用了。

楼主:
第一次离委员长这么近 。对委员长的博学钦佩已久。这里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网上都说日本的电压是110v呢?这个说法(可以说谣言)怎么传播开的

网友:
请问变频器是不是一般都可以三相380V进三相200V出?另请教电机5.5KW变频器需要多大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离委员长这么近 。对委员长的博学钦佩已久。这里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网上都说日本的电压是110v呢?这个说法(可以说谣言)怎么传播开的

網路上的話
聽聽就算了
因為網路本來就是謠言的溫床

日本由北到南我都住過
非常確定日本國內電壓都是100V而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話
聽聽就算了
因為網路本來就是謠言的溫床

日本由北到南我都住過
非常確定日本國內電壓都是100V而己
100v是单相电压,也就是一条火线和一条零线间的电压,200v是指三相的,也就是三条线中任二条之间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所有的200~240v三相馬達一定是delta接法
2.日本的家用電為單相100v及200v(冷氣用電),工業電壓為三相200v
但頻率有兩種,日本東邊(關東地區)為50hz,日本西邊(關西地區)為60hz
...

老蒋说的详细啊,没想到日本还分2种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話
聽聽就算了
因為網路本來就是謠言的溫床

日本由北到南我都住過
非常確定日本國內電壓都是100V而己

确实,我朋友工厂生产的出口日本的拖线板,后面标示100v ,15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接接380可行吗?它里面的接法是三角形的吗?如果是星型220v的话是不是只能接变频器了。

----嗯,正确的回答是Y星连接的我曾今也希望我手中的类似电机改内部链接--很细心的检查了里面的确是三组线圈有一个共同连接端子,因此没有改成3三角型接法的必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v是单相电压,也就是一条火线和一条零线间的电压,200v是指三相的,也就是三条线中任二条之间的电压,

不太對哦
日本和台灣一樣
單相電和三相電的系統是分開的
單相電是單相三線式(兩火線加上一條中性線)
日本兩條火線是200v(台灣為220v)
一火加一中性線為100v(台灣為110v)
要申請三相電還要看你家附近有沒有三相電的線路才能另外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對哦
日本和台灣一樣
單相電和三相電的系統是分開的
單相電是單相三線式(兩火線加上一條中性線)
日本兩條火線是200v(台灣為220v)
一火加一中性線為100v(台灣為110v)
要申請三相電還要看你家附近有沒有 ...
用二条火线(200v)和用一条火线与一条零线(110v)都叫单相用电,比如单相手提电焊机,可接110v或200v,用三条火线的才叫三相用电。其实变压器出来是4线制,3条火线1条零线,为了平衡变压器供电,这单相电与三相电是一个糸统的。-幢大楼就算你全用单相110v,供电的也会拉这4条线去作平衡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