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震动的厉害

楼主(2012-08-13):
请教各位老手  刚刚装了一架450SPORT    起飞的时候震动的厉害   起飞不稳  是什么原因呢? 请教老鸟怎么解决?  谢谢了

网友:
各方面都正常的行况下,大奖还没甩开甩直吧,如果大桨不够紧的话, 拧紧一点,要适度,有点涩涩的感觉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双桨,双桨也会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
检查主轴固定座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

网友A:
要检查的地方多了,有无双桨,大桨夹是否过紧,皮带是否过紧,副翼是否都拧平了,轴承和墙壁接触的地方是否没打胶……

建议用排除法,在地面每装一个零件,试一下车,看具体是哪个部件有问题

网友(2012-09-26):
引用 网友A:
要检查的地方多了,有无双桨,大桨夹是否过紧,皮带是否过紧,副翼是否都拧平了,轴承和墙壁接触的地方是否 ...

网友:
转动的地方全部拆下,一个一个装,装一个地方推油门试试,装到哪个零件有明显震动就解决

网友:
集思广益,LZ慢慢排查,你会解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