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转速大桨和高转速小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13):
用大KV配小桨和用小KV值配大桨二者有何区别呢?

网友:
感觉和汽车要换挡是一个道理

网友:
ls正解,一个追求速度一个追求静拉力

网友:
速度与力量的区别。哈哈。

网友:
还有个很关键的参数: 螺距.
1 速度:
螺距 * 转速 / 1.2 算出飞行速度参考值. 不要想差太远就好.

2 飞机阻力越大需要的桨也就越大.

网友:
前者高速,后者高效

网友:
电流区别挺大!低的KV配大桨,电流小,反之,电流大,需要的电调和电池要求高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力量和速度 各取所需

网友:
产生的反扭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
KV高的电机电流相对高一点,相对需要高一档的电调
比如;2212电机 900KV 只需要20A的电调。而1400KV的需要30A的保险。
KV高的转速快但扭力小配螺距小的桨,KV低的相反。
相对来说,单发KV高的适合小飞机,KV低的适合大飞机,KV低的扭力高桨的螺距大反扭比较大,是4轴飞行器的首选。4轴需要靠反扭力转向。
顺便解释一下桨型号、螺距、尺寸。比如;1045桨 10意思是桨的直径 10英寸。45是螺距。螺距的意思是桨叶旋转一周后桨走过的距离。都以英寸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螺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螺旋桨旋转产生的那个圆形轨迹的周长啊。。新手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螺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螺旋桨旋转产生的那个圆形轨迹的周长啊。。新手求解。。

螺丝每拧一圈,往螺帽里面拧进去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