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雷虎1500视频来了

楼主(2012-08-13):
这飞机很多人提到过,也买过,却很少有人发视频.我来发一个,没人帮拍,只好把摄像机装帽子上拍,角度不对,将就看吧. 这飞机蛮安逸的,就算高空俯冲也不是很快,比较适合新手. 乱飞的,拍得也不好,只是让大家看看这飞机的性能. 稍后再上传个在小山坡上飞的视频,也是戴在头上拍的,角度不好,比较遗憾.有机会再去拍过.

网友:
这个飞机你是用双舵机还是单舵机!~我改成了两个!~但是两架飞起来都是往左边跑!~你那个是这样么

楼主:
我用单舵机的,没去改,副翼用银燕12G金属舵机. 我和你好象相反,副翼往右边压的.要往左打点微调. 往左边跑应该是电机反扭的原因吧.你看下尾翼偏不偏.
觉得没必要去改双舵机,增加份量,破坏原机翼结构,如果只是为了个刹车划不来.飞机不是复材又不重.多飞几次就能掌握降落速度了. 有些特殊地形怕慢不下来的话路上做几次S形走位,马上OK. 或者利用转弯降落. 我在山坡上都是用转弯来减速降落的.

网友:
一直还以为这个速度会高点的

楼主:
主要是飞机太轻,台风这些都有1,2KG,连利诚应该也有1KG以上吧. 这飞机的起飞重量才550G,惯性受风阻影响太大.不过轻的飞机飞起来安逸,对翅膀强度要求也低. 适合新手. 我以前都没飞过滑翔机,也3,4把就上手了.

网友:
主要是单舵机调整太麻烦了!~所以就弄成双的了!~看来这个飞机设计不好!~不能达到平衡。

楼主:
也不是设计的问题,象翅膀变形,尾巴变形或没装正都有可能造成偏的结果.我这架是二手收来的. 之前的卖家炸过,左边的翅膀有损,不过不严重,我估计可能轻微有点变形,所以有点偏.
你中间的对插杆是实心的还空心的?

网友A:
原厂是空心的呀!~我们一次买了两架。都是这个毛病!~有一架已经牺牲了!~呵呵!~反正就是往右偏!~

网友:
装过一台,放的有点久可能没保存好,出手满打副翼也救不回来,出手就螺旋。看了尸体才发现机翼是扭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是空心的呀!~我们一次买了两架。都是这个毛病!~有一架已经牺牲了!~呵呵!~反正就是往右偏!~

前面说往左偏,现在往右偏,到底是左还是右?反正只要翅膀不变形应该调得正的.
空心杆换成同规格实心杆安心很多,我拉上200米急冲翅膀都没见弯. 这飞机还是适合休闲飞,不适合复材机那样玩.没复材的速度.俯冲切风声很小,摄像机根本录不进去.感觉还是带动力飞比较快.
买这飞机的基本上80%是冲它的造形去的,飞在天上的确漂亮.

网友B:
看来很多人的这架飞机都炸了.
个人观点, 这飞机在小坡上飞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很多人的这架飞机都炸了.
个人观点, 这飞机在小坡上飞比较舒服

嗯嗯,感觉在小山坡上速度还快点.这飞机一般带速度的飞的话不太会炸的,很慢滑行时受风影响,翅膀会摆,而且有时打副翼作用不明显.估计炸机都这样炸的.反正我看到翅膀开摆了就推油. 你们用过2200MAH的电池没?不知什么情况,很想试下,就是重心是个麻烦,尾巴要挂很多配重. 这样俯冲不知会快多少. 有点担心翅膀能不能吃住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觉在小山坡上速度还快点.这飞机一般带速度的飞的话不太会炸的,很慢滑行时受风影响,翅膀会摆,而且有时打副翼作用不明显.估计炸机都这样炸的.反正我看到翅膀开摆了就推油. 你们用过2200MAH的电池没?不知什么 ...

主要是高度落得太快, 加上满油门爬升很快,所以感觉在山坡上忽高忽低比较合适.
如果飞场条件不够好的话,还是不建议新手上这架机

楼主:
高度落得快主要是没配好重,这飞机天生头重,我后来在尾杆顶端拧了根长螺丝,上面串小的废轴承,一颗一颗串上去,串了7颗才差不多配好1500MAH电池的重.然后就可以不用拉着杆飞了. 由于之前感觉滑的速度慢,昨天上了块2200MAH的电池,微调了点拉杆.发现飞得还是蛮平稳的,比1500MAH的电池还稳还远,俯冲时的声音明显点了,不过中间的对插杆最好换实心的.
总结了一下,喜欢慢吞吞飘的配850MAH电池,电池重量不要过80G,电调最多用到15A. 喜欢拉高冲低的配2200MAH电池,尾部配重.`

楼主:
夏天推油时间长的话,还是换金属桨罩比较好.我用铝桨罩,飞得激烈点下来时,发现铝桨罩很热.

网友B:
反正我那架雷虎是已经炸毁了. 现在打算买架领航的蝴蝶1400入门机练手. 同时也把雷虎的电装利用起来.

有没有人飞过这领航蝴蝶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那架雷虎是已经炸毁了. 现在打算买架领航的蝴蝶1400入门机练手. 同时也把雷虎的电装利用起来.

有没有人飞过这领航蝴蝶1400?

领航蝴蝶1400应该和雷虎这架差不多,不过看参数上比雷虎重.翼展还要短10CM.加上电机的话 价格也和雷虎差不多,我觉得还是买雷虎的合算.至少雷虎的造形漂亮.而且翅膀结构也比较合理,我看了一下主梁是一整根木条,上部开槽与肋对插.加上D盒与蒙皮的话,这根梁可承受的正压力还是蛮大的.160G一对的翅膀做到这强度算是不错了.而且这对翅膀有个难度很高的地方,就是前缘从翼根弧到翼尖是个很光滑的弧.没有折角,我自已仿过,蒙板很难做到没折角,连利诚的翅膀都是有折角的.这个就是雷虎美观的地方. 机身应该差不多的,尾翼一个V尾一个倒T尾,感觉V尾漂亮,而且雷虎这个V尾不是粘死的,是可拆装调节的,第一次没装正,还可以重装.而且便于运输.
对了,你炸掉的那架机尾杆还在吗? 我手头有个机身,想自已做个薄点的机翼做架高速点的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航蝴蝶1400应该和雷虎这架差不多,不过看参数上比雷虎重.翼展还要短10CM.加上电机的话 价格也和雷虎差不多,我觉得还是买雷虎的合算.至少雷虎的造形漂亮.而且翅膀结构也比较合理,我看了一下主梁是一整根木条,上部开 ...

尾杆断了,只剩两片尾翼还在. 高速机翼的制作难度应该很大吧.

雷虎1500的机翼确实漂亮,不过看似为较高速飞行设计的.蝴蝶1400的机翼型可能更适合低速飞行,留空性能更好 --个人推测,实情要要试了才知道.

网友(2012-11-20):
引用 楼主:
我用单舵机的,没去改,副翼用银燕12G金属舵机. 我和你好象相反,副翼往右边压的.要往左打点微调. 往左边跑应该 ...

好个减速技巧,太受用了,学习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