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 100 失控炸鸡

楼主(2012-08-13):
刚刚飞 FBL100, 才第一颗电池,起飞20秒, 就开始锁尾不稳, 然后疯狂自旋,我赶紧切hold 让其坠机。很奇怪, 我的MCPX 不管怎么乱炸, 都没失控过。可是我这台 FBL 100 不是常常对不到频, 就是失控(之前也一次,结果打炸返厂)。是我人品特别差吗?我老婆叫我把它出掉,以免伤人..Orz

网友A:
有了mcpx 还买这个?兄弟你不是托吧

网友:
八成是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mcpx 还买这个?兄弟你不是托吧

刚入魔飞 MCPX整天炸鸡,一堆电池充饱了没法放电,因此才入了 FBL 100 来交替飞。

我本来还对FBL 100的厂家还蛮有好评,一度推荐人入魔买 FBL100,但现在我实在没信心了。

我不是托,我还可耻地入了 130x 来练悬停。130X 比 MCPX 吵多了,晚上不敢在屋里飞,怕吵到人。

网友B:
看了楼主的贴,我越发觉得我自己的可耻,钱都在账上n久了,一直没买130x

规定自己要用mcpx练成倒飞自旋悬停才能买130X的,肿么办

从兰州的帖子看来,兰州乃新手,而且明显不是失控炸鸡 ,视乎是尾电机相关的故障,或者是尾电机插头松了?
还有居然mcpx不是金属十字盘,而fbl100确是,,,小鸡虽然耐炸,但室内还是容易死的,建议找到草地,练习秒切熄火,然后爽炸

网友:
我的FBL100炸机十多次,就是自己手贱弄坏了十字盘,其他什么都没事,不过买回来的十字盘发现球头大小不一样

网友:
 lz人品差点....买到质量差的..... 这也说明了 驰远检验不合格

网友:
 价钱决定一切

网友:
放心炸,这个偏宜

网友:
失控和炸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我之前玩mini cp也失控过。就是飞机一直在空中飞遥控器完全没作用。切断油门都没效果。这样就很容易伤人了。炸鸡都不能选择降落地点。而且坠机后。螺旋桨依旧旋转,只有踩住拔电池才能控制住场面。不敢想象如果是大机怎么踩。只能等电池用光了。

网友:
不知道是控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
表示想入手高频头套机的忧心忡忡地路过

网友:
刚刚进了一个,这个的尾巴锁定不行啊。容易乱甩。
飞了20秒钟不到就炸机了,尾桨折断。郁闷。和
MCPX还是有差距。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主机用的是
InvenSense MPU 3050 的陀螺仪。这个比 MCPX
用的 ITG 3205 的还要好啊。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这个尾桨是弱,中间太容易折断,不够大。
软件不如 MCPX 调得好。我自己写的 MCPX 的软件
都比这个好点。

网友:
仔细看了看原来的帖子,和我的炸机情况很像啊。
尾巴乱甩。

网友:
fbl尾巴问题就是有刷普通模式急降油门甩,这个早说过。出现金鱼尾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和震动关系比较大。个人觉得有点软,而且有弹性。改了无刷刚才是定速电调setup模式油门v字形前半段急拉螺距没问题,后半段不知道为什么打转,动力小的时候飞没这问题,暂时没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兰州的帖子看来,兰州乃新手,而且明显不是失控炸鸡 ,视乎是尾电机相关的故障,或者是尾电机插头松了?
还有居然mcpx不是金属十字盘,而fbl100确 ...

1. 這台MCPX是二號機,還沒炸到要換改裝品。已改裝的一號機在某次 mos 管燒掉后,委託某熱心模友修理的快遞途中被打劫了
2. FBL 那個亮亮的十字盤是炸雞后十字內盤脫出,不是金屬的。最近很忙沒空修理,懶得壓回去。
3. 強兄說尾電機故障也是有可能。但這個電機是新換的,飛不到10個電池。反正電機上的線也炸斷了,只能換一個新的

网友:
FBL100 的十字盤是比较容易脱落。我的也脱落过。
不过拍回去就好了。

网友(2013-05-10):
单轴陀螺仪 SZ0304CQ 空鼠,遥控器
SZ030H 直升机航模
成本低 供电范围:2.7V~3.3V 低功耗:3.7mA 体积小:5mmx5mmx1.2mm 工作温度范围: - 20℃ ~85℃ 高分辨率,动态范围大 零输出漂移低 基于SOI的高性能 MEMS传感器,
长期可靠性好。 测量范围可调整:
ZOUT: ±1350 度/秒
Z4.5OUT: ±300 度/秒 片内 EPROM 调整 内置11bits ADC 模拟输出/数字输出(I2C接口)

可替代 INVENSense ISZ650(Z) ISZ655(Z)   MURATA  ENC03R(X),AGS5AH(Z) LPY530AL(XZ) 方案

jesse-wu@hotmail.com
MT:13032180675

网友:
fbl100不如922啊 一样的东西 贵一百块

网友:
心情不好,回帖只能CTRI+C  CTRI++V了

网友:
会不会是包漆线短路导烧了尾MOS。才会狂转?

网友:
尾电机~mos、接头、线路、尾电机,用电量测一下,之前也是尾电机怪怪的忽好忽坏~查了半天是接头接触不好。

网友:
看了一篇帖子,FBL优胜于MCP,现在看了该贴,真把我搞糊涂了,叫我如何入FBL1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