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腾翔的mini-eco高速跑时船体左右摆,该如何调整?

楼主(2012-08-13):
请教各位大哥:mini-eco高速跑时,水面稍微有点波浪,船体就左右摆的厉害,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调整才能消除?

网友:
重心高?猜测,楼下继续

网友:
船底打磨一下应该会纠正

楼主:
楼上的,是打磨哪边,还是两边都要?能说详细点吗?还有船底打磨了,头不是抬得更高,跑起来会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是打磨哪边,还是两边都要?能说详细点吗?还有船底打磨了,头不是抬得更高,跑起来会跳呀!!

按你的见解。。。你根本一窍不通。左右摆就随他吧,,广东一般不是左摆就是右摆。。。,建议别瞎折腾!。。。。否则后果是很严重的!

网友:
应该是船太小了,速度高了,就不稳了

网友:
右边底部加灰打磨,左边加些配重块。

网友:
试着调整舵入水部分的大小,我猜加大,舵面往后挪也行

貌似是横滚和方向二者的稳定性不匹配,还是猜的,这是航模的说法,应该能参考一下

网友:
越看越糊涂了!哈哈

网友:
小船的抗浪性本来就差。。。。有波浪还能跑得很稳。。恭喜您。。LZ获得了一神船。。。。

网友:
上個影片來看看    免得猜測

网友:
終於遇到跟您問題接近的情形
由於整修拆下舵機  裝後試船  高速時50~70km  會左右快速擺動
經查是舵機上螺絲沒鎖緊 產生舵有間隙  高速時船身接觸水面漸少  產生振動

提供參考

网友(2012-09-23):
上个图片,加个视频就清楚了。高速时左右摆有很多因素的,入水角度没调好、重心不对、船底本身问题等等有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