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楼主(2012-08-13):
1,五相驱动器,VEXTA,UXD 5114,UXD 5107,最大电流分别是多少?
2,驱动器有个FULL   HALF拨动开关.怎么设定?
3,用MACH3的接口板,怎样接线?   接口板上:STEP   DIR    EN     +5V
驱动器上端子:
+  CW      1
-               2
+CCW      3
-               4
+H.OFF     5
-               6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用过的分享一点经验

网友:
5114的最大1.4A,5107的最大0.7A,第二个是500脉冲一转和1000脉冲一转,第三个1和3接5V,2和4分别接脉冲和方向,如果不转就2和4对调节一下,其余不接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