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能云台自稳+控制云台吗?

楼主(2012-08-13):
玉兔能不能在实现云台自稳的同时用遥控器的电位器控制云台?

网友:
可以,自稳的同时可以控制抑俯轴。

网友:
玉兔的云台增稳和naza的云台增稳哪个好?传说naza的为拉大wkm的差距,云台增稳有保留。

网友:
我就是用的兔子,也加了云台,还可以,能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实现?

网友:
飞控 第七通道不要设置任何功能,然后把控上的第七通道映射成一个旋钮,然后就可以控制云台的俯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能不能在实现云台自稳的同时用遥控器的电位器控制云台?

请看电子版说明书第24页

网友:
来看技术回复的。。。。。。

楼主:
谢谢技术我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