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和M6飞控的选择

楼主(2012-08-14):
A3和M6的选择,各位老鸟们,请问下要联系吊机,用A3和M6飞控好

网友:
都不是很好,AS3X好就是太贵,M6用了作用有一点但没那么明显,好像a3还不如m6,不考虑米的话还是As3X好比那2个好很多

网友A:
新手围观。。說的是3d么

网友B:
实际上用手最好

网友C:
A3比较练技术

网友D:
貌似M6牛点,视频中飞个kt还可以脱控吊机。不懂,帮顶

网友E:
A3 当然没M6强。。。但楼主应该选择A3pro 比M6稳,,我在飞,很好

网友F:
差不多的

网友G:
我在用A3 PRO 很不错适合新手

网友H:
都贵!30元不到的成本,等着要出新货了

网友I:
用过A3PRO
价格都差不多,估计也就半斤八两。随便买个

网友J:
别忘了,还有kk可以用,刷固定翼模式,价格便宜很多,百元不到,哈哈

网友K:
我用M6够用,挺好的。

网友L:
买的旧版A3,3D活活地变成了F3A

网友M:
固翼的飞控貌似只是为了减少心理负担

网友N:
A3 pro 不后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