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jm250床架尺寸

楼主(2012-08-14):
准备上床,先求个床架尺寸,把架子做好。来了床直接墩上,省的来回倒腾
谢谢各位啦:loveliness:

网友:
问厂家先焊好,回来再钻孔

网友A:
我的CGM6125 床和座是整体的

网友B:
我的床架cjm250.长106厘米,宽42厘米,高85厘米,偏高一些,80厘米高就可以了。
长度跟车床的长度一样。宽度从40厘米到50厘米都可以。不要油盘,不用切屑液,车床直接放在骨架上,螺丝固定。架子从中间分割成两层,上层盛放切屑,从车床的缝隙直接漏到架子里面。架子的下层放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