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pm2.0模式怎么设置????

楼主(2012-08-14):
Apm2.0的平衡,简单,返航,旋停,定高等模式怎么设置到遥控器各通道的高中低档的键位上?请大家赐教

网友:
遥控器用一个三段开关的通道接到apm2的5通道上。然后连接地面站。然后看下面的说明。

网友:
有问题再提问就是,只要看到并且我知道的,知无不言。

楼主:
感谢沙发 感谢滕椅  感谢回答我问题的老师

网友:
骚年多看看wiki

网友(2012-09-26):
请问,控上怎么设置6通道实现?
我用的天地飞8  想实现AMP2里说的,1个3段开关1个两段开关达到六种模式切换
我看还要设置辅助通道和高级设置啊...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