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羡慕大家螺丝胶上多了拧不下来!★

楼主(2012-08-14):
4块钱一瓶。5ml。无标

昨天上了很多在马达齿轮的固定螺丝上,包了半个螺纹。拧紧。
今天起来,没怎么用力就可以把固定螺丝拧下来。
看到论坛很多人螺丝胶上多了取不下来,真是好羡慕啊。
不敢上在机上,等大家结果。
是强度太低,还是假货?

网友:
我用的AB胶1:2的配比锁的紧,拆卸也容易。

网友:
螺丝胶有粘度和强度之分,lz觉得好拧可以上点R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上450,空机都没装。
刚买的工具,手上就这瓶螺丝胶。以为螺丝胶随便买瓶就行了。
不知道五金店有没有~

网友:
高强度的买个吧
拆不下来也会哭死你的

网友:
标题

机米螺丝起个固定作用,不用上很紧的,这种是低强度的,要紧的话,用高强度,拆不掉不要怪我没提醒你

网友:
装这么满,小心变成果冻。

螺丝胶,又称厌氧胶纸,它与氧气或空气接触时不会固化,一旦隔绝空气后就迅速聚合变成交联状的固体聚合物。所谓“厌氧”是指这种胶使用时不需要氧。

网友:
一般螺丝胶只要一点点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种拆的时候感觉不紧的螺丝胶。
能不能起到固定的作用,
心里很是担心啊。

网友:
所以长期保存螺丝胶的话,不能使用密闭隔绝空气的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拆的时候感觉不紧的螺丝胶。
能不能起到固定的作用,
心里很是担心啊。

买强度高点,但别上太多了

网友:
lz
晒图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胶水问题啊。都没装。

网友:
等到拧不下来哭都来不及……

网友:
飞越的222,亚拓的R43

网友:
红色应该是高强度的吧,半圈也许少了点

网友:
  乐泰242 不错  嘎嘎

网友:
用美国乐泰胶水。。

网友:
至少要抹3个螺纹,太少不密封不缺氧没用的。一般的也要24小时才会固化吧
淘宝也有专用的马达齿螺丝胶。我想这个要耐高温的才好。当然不用也没问题都一直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