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自由落体 炸机 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2-08-1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4OTAwMTky.html
四轴 配置
飞控 naza m 好赢40a 电台4个 飞黄腾达f4822 kv690 apc 1047 桨 起飞重量 2400g
受累帮忙看下。。。 小四轴都是飞着 飞着 突然就下降高度 小摔是在姿态模式下。。。大摔是在GPS 模式下 没有红灯。 下降后 油门给到头 还是不起作用 切换到姿态模式也不起作用。。
电池
下来电压 3.8多 刚飞4分钟 平时都飞7分钟的。

网友A:
你这视频也太短了中,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初步看,像是没电了。

网友B:
电力不足,动力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 以前飞7分钟都没问题啊。。。而且 是不是 瞬间压降 电调保护了?

楼主:
还有 这个 也是 刚飞上去去 没多久。。 就这样下来了

网友D:
桨太小了吧,还不知道你是用的多少S的电池 看你的好盈40a 应该是6s电池,这个应该上12寸桨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忘记说了 不是 6s 的 是 3s 5200 和 4s 5200 3s 平时可以飞6分钟 4s 可以飞9分钟

网友E:
如果是电池电量不够还好注意,如果是电调低压保护就太可怕了 ,多轴不像固定翼,电调好事办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是 以前飞7分钟都没问题啊。。。而且 是不是 瞬间压降 电调保护了?

网友E:
正常悬停估计对电池影响不大,如果大油门动作过猛,旧电池难免哪个单节瞬间压降过大,如果电调再设置成低电压保护方式为立即关闭动力,那你还不OVER了

网友F:
四轴嘛~~ 电调务必要设置成最低保护电压,不然哪个电池差点,说下来就下来了。

网友G:
看速度不像是自由落体

网友H:
会不会是失控保护?接收机质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发生失控保护。

网友I:
电调低压保护了!

网友J:
电池C数不够,供不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J:
30c 的电池。。。 下来还有3.8多的电 也不应该是电压低压保护了

网友K:
怪怪,3S配KV690,还是10寸桨2400G,居然还能飞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错啊。。飞的很轻松啊。。 电调是40a 的 1047 和 这个电机 14.8v 50%油门 是5.3a 640g

网友L: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发生了三次了 有说是电池的问题。。电池同样的两块 一个可以飞7分钟 另一块 连续坠机 都是飞四五分钟的时候 但掉下来还是3.8v 多 奇了个怪了

网友M:
这个不是个案。我的也这样过两次。
莫名其妙的就开始下降。推油门无效。下降过程中飞机虽然在纠正姿态,但是整体动力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