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29楼更新-角磨机支架全功能升级改造------

楼主(2012-08-14):
`
可以这么说,对工具不足的DIY者来说,角磨机支架就是角磨机的“黄金搭档”。有了角磨机,再配个角磨机支架,就可让角磨机几乎成为“万用工具”。
`
但使用过程中,仍感觉“黄金搭档”还需进一步改造才能使其更得心应手。
`
一、增加调速功能。角磨机转速高、噪音大,有时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此时,调速功能很有必要。
二、增加点动开关。角磨机一旦固定在支架上,开关机就极为不便,使用脚踏开关可解决问题,但不彻底。
三、通用电源输入插座。电源线通用,可随时取下,便于收藏、携带。
四、增加快拧蝶形螺丝。安装、拆卸角磨机时,不用扳手可快速拧紧。
五、增加螺丝防脱装置。角磨机手持使用时,暂时不用的固定螺丝容易脱落,防脱落装置可有效避免螺丝脱落、丢失。
`
改造所用的调压器为网购,其余配件为平时积累。
`
此时忽然想起音箱分为有源和无源,那么这个改造后的支架也可称为“有源支架”吧。
`

楼主:
角磨机不在家,用电钻代替试验。 食指轻轻挤压就可控制转停。

网友:
这个“有源支架”是现成的吗?
角磨机如何固定?

楼主:
“架”是网购的,“源”是DIY的。
下面是网上的原始图片:

网友:
有想法,改得好。
这几天也在淘宝找这种支架,看得眼花潦乱。
请问支架油了垂纹染那部分是铸铁的还是铸铝的?
方便的话,PM个淘宝链接。

网友:
电气部分做好绝缘防护就更好了。打磨切割时金属屑造成短路或漏电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搜索了一下说底座为铝铸铁材料,不知道是铝还是铁

网友:
很早之前看过这支架了,老是感觉固定的不太好,楼主试过支架好用不

楼主:
用几个月了,非常好用,坚固、稳当。现在离不开它了,利器。
焊了4、5个铁架子,截过角铁、方管、圆管、电机轴、不规则的物件,当过电磨。总之,需要切的、磨的,都可用上,而且效率极高。
·
黑色的底座是铸铁的,厚重稳当,灰色部分都是铸铝。
·

网友A:
注意电气绝缘。工艺在讲究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支架我有一个,现在基本没用。

网友:
就那价钱,还是要一部东成的355钢铁切割机好一点吧?用一个变种还不如用正统的安全 ,反正就是要用的

网友:
加了调速会不会低速无力,我自己用可控硅调速发现低速好像力量不足

网友:
咱也改过

图还真难上啊

做个参考吧

网友:
多谢你淘宝链接。但不要在贴子里公布淘宝链接,会进小黑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气绝缘。工艺在讲究点就好了

多谢提醒,打算把暴露的电路板和接头用硅橡胶灌封一下。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实体店买的花了我100

网友:
嗯不错让工具更适合自己

网友:
还不如单独买一个切割机,一般不到300也可以买到了,肯定比这个经用,这个就那个伞形齿轮容易坏啊

网友:
看不出修改的意义。要能再上个零件切割图就好。

网友:
我也去买了一个,不是特别理想,斜切45度的时候,最大只能夹10mm以内的厚度,再大一点的,切45度就夹不了了。非常的郁闷

网友: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的

网友:
楼主说说调速哪里买的 给个链接更好

网友:
调速器的可控硅散热片和管脚是绝缘的么?

楼主:
增加了一个扭子开关,需要双手操作时,必要时可把左手解放出来进行双手操作。

采纳了坛友的建议,为放短路和触电,用硅橡胶对原先暴露的带电部分进行了密封。

楼主:
以下大部分图片都为手机拍摄,不清晰,凑合看。

改造后  角磨机  服役中......微型空压机底座制作过程

三角铁切成扁铁,做调节阀的固定架

切水管弯头,将螺丝切掉,用于固定气路支架

要的是这个螺丝圈

套上去试试,正合适

焊接在底座上

再试试

喷漆,底座完成。竖直扁铁就是角铁切割而成。

最终效果

顺便展示一下角磨机支架强大功能,手持能出这种效果吗?
角磨机支架,角磨机功能扩展利器--广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