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尾轮怎么做转向?

楼主(2012-08-14):
求教这个尾轮怎么做转向?在淘宝买了 不会安装!

网友A:
让方向舵带着那个摇臂转动。

摇臂上有个槽,可以让插销在里面活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身和起落架之间放一块层板用于保护飞机(降落时巨大的冲击力)。老鸟无视请飘过。

网友:
LZ不合适入魔界,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方向舵带着那个摇臂转动。
摇臂
摇臂上有个槽,可以让插销在里面活动的。
摇臂和竖轴没有固定的,摇臂拉动不了竖轴

网友B:
 能摇动轮子的装方向上  不动的装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摇动轮子的装方向上  不动的装机身 [/quote ]摇臂和竖轴没有上实的,这个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锁死就能转动了

网友:
尾轮轴、弹簧向上延伸的钢丝端部15毫米折弯90度,插进放向舵内,轮座固定在机尾下面,方向舵偏转,尾轮就会随之转动

网友C:
 没有发现内六角顶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内六角顶丝吗?
只起轮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