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上现有三轴陀螺仪的比较(出自国外网站)翻译辛苦,请勿拍砖···

楼主(2012-08-14):
原文地址
http://rc.runryder.com/helicopter/search/?page=2&q=SK720

按照中 国常规先上翻译好的
好吧兄弟们,下面说说Skookum SK540…

我拥有过或者调试/飞行过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无副翼系统除了 AC-3X,雷虎无副翼系统和最初版的3G
-SK720
-CGY750
-Vbar 全尺寸 蓝线 5.2pro
-uBeast v2.0-3.08
-hc3-sx
-3gx
-zyx-s

我最初的印象:

CNC加工的外壳非常漂亮,与我的Torq舵机非常搭。我在我的亚拓700油机上使用了带软开关的PowerBus和S-bus。如果使用原厂自带的黑色减震垫,小心它并不太结实。两个起落之后使用起来就不是特别安全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用3M的4011灰色交接模块进行硬连接了。我将S-bus线与定速探头与Powerbus相连接。

配置:我将SK720里的配置文件直接载入到SK540里面

在初次飞行中我注意到以下事情:
-尽管与720的设置参数一模一样,但是在540里自旋速率要快很多。并且我们够保持一直尾旋10~15秒而不会漂移
-滚转速率也似乎快一些

性能表现:
定速器- 除了启动加速有点太快了以外,其他的表现非常好。它不会超转并且保持转速保持的很好。我特别喜欢它的斜盘管理功能,因为你能明显感觉它在螺旋桨掉转严重的情况下减小螺距。我的91hz-r 从来就没飞得这么好过。我对它的表现非常满意。
在定速器软件3.02版本之前我遇到了一个的问题,就是定速器要求的水平曲线会影响我当场调机。不过在那个版本之后,他们就加了一个70%油门失控保护功能,并且允许你通过切换到尾部设置2来关掉定速器。这样就可以让我用一单独的油门曲线来调机,并且只要我拨动一个开关即可使定速器正常工作。

我对540陀螺仪尤其满意的是它不需要很多的调试即可达到我所需要的表现。设置向导会带领你设置每一个步奏。对于那些说跟着设置向导并不能完全完成设置的人来说,设置软件里的4个设置向导是必须完成的。这套陀螺仪感觉特别扎实并且特别适合于油机。在飞行中没有任何漂移及奇怪的飞行趋势。540陀螺仪非常迅速并且有很多特别酷的特点我觉得很多无副翼生产厂家应该仔细学习。比如:
预设的斜盘,螺距及油门失控保护
可选BEC或者2S锂聚合物电池 (失控保护)
电机或者油机定速器
可选参数设置(2个斜盘,2个尾舵)
超棒的设置向导

总结一下:540陀螺仪的性能感觉与Vbar特别接近,因为定速器的关系。与Beast也非常接近但是锁尾表现好得多。依我愚见也比CGY750强。总之我非常满意。 给大家一些建议。不要把斜盘加速度(cyclic acceleration)调的太小。要不然你的斜盘会有较大延迟。尤其在钟摆这种动作中,非常恐怖! 我发现最好把它放在预设值“20”。再者,要让你的十字盘在高中低杆位上都水平,以保证水平飞行。我发现540的抗震能力与Beast和CGY750差不多。Vbar在这一方面表现欠佳但是可能很快就有改观。目前而言,软件依然不支持飞行数据记录,只有Skookum能看到飞行数据。但是这一功能会很快到来。

这是我个人对各个无副翼系统性价比的排名:
1. Sk540
2. Vbar 5.2 pro
3. Sk720
4. Microbeast
5. Cgy750
6. Hc3-sx

干得好Skookum!

原文
OK guys here's the down low on the skookum sk540....

I've owned or setup/flown every single unit out there EXCEPT FOR the ac-3x, thunder tiger unit, and the origional 3G.

-sk720
-cgy750
-vbar full-size blueline 5.2 pro
-uBeast v2.0-3.08
-hc3-sx
-3gx
-zyx-s

My initial impressions:

The cnc case is beautiful. It matches my Torq servos nicely. I'm using the soft switch powerbuss and s-bus on my T700N.

If using the stock black foam that comes with the unit, beware that its not a strong stockier pad. After two flights it became unsafe to use. I've since switched to hard mounting with 3m 4011 grey tape. One layer. I have my sbus cable and crank sensor wired to the powerbuss.

Setup: I took my original file from my sk720 and loaded it to the sk540. Upon the first flight I noticed a few things...

-Piro rate is much faster even with the same settings on my sk720. Piros are also much flatter and I'm able to Piro constantly for about 10-15secs without wandering.
-roll rates also seemed faster.

Performance:
Governor - aside from the unusually high spool up rate it performs beautifully. It doesn't over speed and holds great. I especially like the manage cyclic option as you can feel it will lower the collective slighlty in bogging situations. My 91hz-r 3e has never felt better. Really happy with its performance. I had a problem with the gov software before on v.3.02 where I wasn't comfortable with the fact that since the software requires flat throttle curves (like CC gov softwar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gov fails or I need to tune on the spot? They've since incorporated a failsafe of 70%throttle and now allow you to disable the gov by switching to tail bank #2. This allows me to use a seperate throttle curve to tune with, and when I'm happy flick a switch and the gov operates as normally.

I'm particularly happy with the fact that there wasn't much tuning involved to get it where I wanted it to be. The wizards make you go through every step and for the person who said they didn't have a complete setup aftwer following the software, there's 4 wizards that you must complete. The unit felt extremely locked in and nitro is where this Guy excellent at. There was no drift and weird tendencies in flight. Its fast and has a lot of cool features that I think a lot of fbl manufacturers should look into. Such as:

Preset failsafes for cyclic, pitch, and Throttle
Selectable bec or 2s lipo failsafe
Electric and nitro gov
Switchable banks (2 for cyclic, 2 for tail)
Excellent setup wizards

To compare its feel of performance would be closest to vbar because of the gov. Also very close to uBeast but MUCH better tail performance. Better than the cgy750 IMHO.

Overall I could not be happier. A few tips for you guys, Don't turn down cyclic acceleration too far or else you will get a delay in cyclics, I.e. tic-tocs. That's scary! I found it best to leave that at default of "20". Also, make sure to level your swash at high- mid- low and that will guarentee a level flight. I find this unit to be just as tolerable to vibes as the micro beast, and the cgy750. The vbar lost to that respect but that may change soon. As of now the the software does not offer flight logs available for the user to see, as only skookum can see them. But that too might change shortly.

Here's my rating based on units that offer the best performance. And features per $$:

1. Sk540
2. Vbar 5.2 pro
3. Sk720
4. Microbeast
5. Cgy750
6. Hc3-sx

Great job skookum!

网友:
SK540, 250刀一个!

网友:
HC3根本就是平衡仪啊@( ̄- ̄)@

网友:
一笑而过

网友:
720竟然排在了第三,呵呵

网友:
这样的文章不解释。。。你懂的。。。。

网友:
国外也有托的

网友A:
540干掉了720这让厂家情何以堪

网友:
就这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0干掉了720这让厂家情何以堪

人家评的是性价比,有什么不行的。

网友:
要用性价比来排行,ZYX应该拿第一

网友:
性价比,ZYX居然榜上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