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4塞斯纳改水机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因为没有原厂的浮筒,只能用1米5塞斯纳的浮筒,浮筒全套470g,飞机全套1100g,电机原厂4008,拉力1200g,请问这样能顺利起飞吗?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没事 顶多滑行距离远点

网友:
电机力不够,力不从心

4008是针对轻载飞行设计的,而且带的还是1147宽叶慢速桨。在重负荷的时候,尤其是水机起飞时力不从心。
最起码3536KV800电机还要上4S 2200,用APC或者仿APC 12寸的螺旋桨

这是1米4水机飞行录像,电机3536,4S电池,12*6 APC

浮筒单个重量100克,连支架全套重量350克以内。
如果佛同过重会导致固定翼飞机固有的安定面不够用,飞在天上容易导致纵轴失控炸鸡。

这个浮筒配件适合1米4的飞机

这个浮筒配件适合1米4的飞机

全部配件

全部配件

装好后

装好后

双舵机双水舵,仿水草设计,防水舵机设计

双舵机双水舵,仿水草设计,防水舵机设计

跟1米4的迪卡斯龙在一起

跟1米4的迪卡斯龙在一起

安装浮筒的迪卡斯龙

安装浮筒的迪卡斯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浮筒已买,看来只能打磨浮筒再更换支架减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