瓢虫飞一会后会飘,啥问题

楼主(2012-08-14):
我的是伟力的v929瓢虫,起飞的时候挺好的。飞大约2分钟,就开始向前飘。落地断电,再上电还是飘。是不是三轴温漂啊。

另外,我看到有人说瓢虫的控的微调无法记忆前一次微调的结果,但我这个好像是可以记录下来的。

网友:
电压下降导致的,通病~~我的是向后右飘。一直在微调才能悬停(辛苦啊 那个破遥控 很多时候转动方向就会连带把油门也改变了。如果有油门锁定功能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因为他的空心杯电机的问题。一致性不好。要不就是那个插头的问题。我拿到以后就发现插头是松的。好不容易才弄紧。要是接触不良,就会导致电机功率特性不一致

网友:
应该是三轴软件问题,试过换各种规格的空心杯再配不同螺旋桨也照样悬停很稳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啊,看来所有的偏航问题都是这个蛋疼的陀螺仪和软件的问题。V929那么便宜只要能耐炸不坏我就很满意了。但是悲催的是那个原装电池也太坑爹了。才6个循环就有气泡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8mm的空心杯在哪能买到(不要原厂的,太贵)用在911的主电机和929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8毫米的,是7毫米。7020空心杯电机。最便宜的淘宝上有一个15的 。但是没有齿轮没有用。那个齿轮是11个齿

网友:
电池松动造成的。重心不稳

网友E:
华科尔的小瓢虫也不可能不微调原地悬停啊,HOTEN也不行啊,毕竟会有风啊。

网友:
室内脱控悬停我试过10秒以内,不动控。悬停很稳,前提是,地面插电的时候确保绝对水平。这一点很重要,影响你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科尔的小瓢虫也不可能不微调原地悬停啊,HOTEN也不行啊,毕竟会有风啊。

华的小瓢虫 在室内比939稳 室外的稳定度也就和929差不错,但是操控性比929好。要知道929尺寸比华的小瓢虫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看来所有的偏航问题都是这个蛋疼的陀螺仪和软件的问题。V929那么便宜只要能耐炸不坏我就很满意了。但 ...

老兄肯定是过放了,你最好测测电压,别低于3.7v就拔下来充电。

网友:
新手上路

网友:
估计是电池电量下降造成的

网友:
电量下降的话确实会更难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