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调平问题

楼主(2012-08-14):
 我的一台450 油门50% 十字盘已经平了 可是 油门到底的时候 十字盘下降到底 3个
舵机
在叫 好像是还可以玩下走 这个我要怎么办???

网友A:
50% 不是舵机中位把,多翻翻装机帖子,,都有教你调十字盘的

网友B:
把舵机行程调小点,或者拉杆调短一点看看,

网友C:
最好找个老鸟看看 或者自己多翻翻旧帖子学习

网友D:
你看看螺距曲线是0~100还是-100~100

网友E:
1_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