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各位玩室内机的朋友

楼主(2012-08-14):
请教各位玩室内机的朋友    电磁舵机是比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谁告诉你电磁舵不是比例的?请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电磁舵正因为是比例的,所以才是航模的装备。

网友B:
决定是不是比例的,不是电磁舵机本身,而是发射和接收机。

网友:
如果发射和接收是开关的,受其控制的电磁舵机,也是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决定是不是比例的,不是电磁舵机本身,而是发射和接收机。

回答正确

网友:
比较难找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