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电机怎么调试

楼主(2012-08-14):
多个无刷
电机
用什么办法来调试,让每个电机的拉力都一样,桨是一样的,电机型号也一样,电调一样

网友A:
带自稳的飞控一块。mwc 玉兔 FF 海盗 apm2等等。电调做完油门行程校准。接上电机做完水平校准就是,拉力肯定一样

网友B:
开自稳 想办法让重心靠近中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