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iCP 山寨白色大齿轮 改造方法分享,镂空,平衡,垂直度。

楼主(2012-08-14):
今天在家休息,收拾房子,地上找到一个白色大齿。这才想起这是C少的 mcp改装用白色山寨大齿。
上次说想拿出来镂空,减重+增加轮周弹性。一直没做,掉缝隙里就忘记了。。。

一直不知道这个怎么整,记得一个前辈说可以用钻头先打一圈孔,然后用刀刻掉不要的部分。准备就这么干
拿出上次40多元买的那套电钻,这里得说下,这个电钻真给力,我用带的切割砂轮切割尾管实在太方便了,打洞也没得说。

最开始,我给大齿的一小丫打了几个孔,还没打完,就发现钻头钻进去后往侧面一靠,就会把孔变成一根线,很轻松。于是乎就像用铅笔画画一样,钻进去顺着厚一点的齿轮辐条画一圈,就镂空一丫,10多秒钟搞定,一鼓作气两三分钟就把剩下的7丫全部镂空完了。。。这真是太快了。。。

完了后,把边沿用刻刀刮一圈,就干干净净了。。。

镂空后,大齿减重1/3

接下来就是调试平衡,我的方法是把主轴穿进去,然后放在平的桌沿上,轻轻地滚动变换位置,发现来回滚得方向,就把下沿用刻刀修掉一点,直至齿轮可以停在任意角度,平衡就差不多了。

再接下来顺道可以检查下齿轮平整度,在桌沿上稍快速滚动主轴,让齿轮转起来,从上面看齿轮面是否有起伏。我的这个反正非常平整,说明中心孔主轴垂直度很好。

好了,搞定就可以用了。。。但我还不是很舍得换上飞机,因为飞机上现在用的原厂齿轮,也很好,只是M5无刷和舵机近了一点,但也不影响,炸过很多次,也没见舵机壳有什么痕迹。我现在350电悬停随便8分钟以上,也非常平稳,脱控几秒纹丝不动,所以不想折腾了,等以后用得着山寨大齿道的时候再说吧。

网友:
先顶再看
沙发啊
没抢到哎不带这样的啊

网友A:
尾电机加了散热器么?

网友:
原廠齒輪就很好用啦,改無刷摔機也沒掃齒,頂多磨損

不過還是頂~支持您的手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加了散热器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3041。看这里

网友:
电钻,,,,,PM个连接??谢谢

网友:
这样强度不是很差啊

网友:
 我是电钻慢慢磨掉 速度超级慢 而且不工整.... 等下也试试看你这样吧

网友B:
为什么我换了M5电机离舵机很近啊,都贴上了,不换大尺都不行,请问楼主的电机离舵机多远啊?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家休息,收拾房子,地上找到一个白色大齿。这才想起这是C少的 mcp改装用白色山寨大齿。
上次说想拿出来镂空,减重+增加轮周弹性。一直没做,掉缝隙里就忘记了。。。

一直不知道这个怎么整,记得一个前辈说 ...

网友C:
 当时我镂空这个是用手钻先打孔的

网友D:
 我改M5 原厂大齿 M5电机直接贴在舵机上 必须改玩具64T大齿

网友E:
我们机型和无刷一样,,我用原厂大齿感觉齿轮间间隙太大了,电机受力的齿接触太小了, 昨天刚刚换无刷 好玩了3块电池看到铜头有磨损。。然后用聪少的白色大齿,镂空了装上,,噪音小了好多,没了磨损的现象。。。。可以放心把电机往后移动免得刮到舵机。。间隙可以达到2.5mm,大可放心。。。
ps:昨天在客厅又大炸了2次,还是没扫齿。。真神奇,,都买了3个月了,,备用齿轮还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换了M5电机离舵机很近啊,都贴上了,不换大尺都不行,请问楼主的电机离舵机多远啊?

很近,不到1mm。不过没挨着就行。原来都说摔机时,机架变形时电机磨破舵机壳,实际发现没问题,点痕迹都没有,曲面对平面,没那么大杀伤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我镂空这个是用手钻先打孔的

可以手钻钻进去直接横向切割,裁制一样。。不需要打那么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M5 原厂大齿 M5电机直接贴在舵机上 必须改玩具64T大齿

说明你电机齿咬合太紧了。。你是不是350电池,飞行时间不足8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近,不到1mm。不过没挨着就行。原来都说摔机时,机架变形时电机磨破舵机壳,实际发现没问题,点痕迹都没有,曲面对平面,没那么大杀伤力

3d见真章!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E:
我们机型和无刷一样,,我用原厂大齿感觉齿轮间间隙太大了,电机受力的齿接触太小了, 昨天刚刚换无刷 好玩了3块电池看到铜头有磨损。。然后用聪少的白色大齿,镂空了装上,,噪音小了好多,没了磨损的现象。。。。可 ...
这种齿轮2个够用很久很久很久———只是十个里面肯有两个加工的不够平衡!没办法。我家设备简陋!见谅

网友B:
我现在用G CP的大齿,效果也很好,有人这么干么?哈哈,而且G CP的大齿很轻很薄~

引用 网友D:
 我改M5 原厂大齿 M5电机直接贴在舵机上 必须改玩具64T大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G CP的大齿,效果也很好,有人这么干么?哈哈,而且G CP的大齿很轻很薄~
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G CP的大齿,效果也很好,有人这么干么?哈哈,而且G CP的大齿很轻很薄~

我也想到用gcp的,但聪少说gcp大齿不好用,太软太易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用gcp的,但聪少说gcp大齿不好用,太软太易坏

我每天飞30来个起落,GCP大齿轮完好无损,买了一个备份的一直没有启用,电机坏了3个了,现在用的是无刷。

可见GCP的大齿十分强悍!

网友B:
我的也是,一起买了三个gcp大齿,一直没换过,另外两个完全接灰。。。。

GCP非常轻薄,而且没有改造齿轮动平衡的问题,就是希望那个大神能够测试一套适合GCP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好期待呀~~~~~

引用 网友F:

我每天飞30来个起落,GCP大齿轮完好无损,买了一个备份的一直没有启用,电机坏了3个了,现在用的是无刷。

可见GCP的大齿十分强悍!

网友:
G CP大齿好用。赞下LZ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起买了三个gcp大齿,一直没换过,另外两个完全接灰。。。。

GCP非常轻薄,而且没有改造齿轮动平衡的问题,就是希望那个大神能够测试一套适合GCP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好期待呀~~~~~

哪能不能用GCP的主轴+G大齿,一起装MCP上尼??  G大齿孔是两个平面的, mcp主轴不打磨得话就得用GCP主轴了,不知道通用不

网友B:
没太明白呀,G的大齿可以直接装到M的主轴上,貌似不用打磨什么呀

引用 楼主:

哪能不能用GCP的主轴+G大齿,一起装MCP上尼??  G大齿孔是两个平面的, mcp主轴不打磨得话就得用GCP主轴了,不知道通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呀,G的大齿可以直接装到M的主轴上,貌似不用打磨什么呀

我看gcp大齿,中孔是圆孔切了两个相对的防滑平面,而mcp主轴和大齿都是圆孔切了一个防滑平面。

网友:
我还真没注意这个,我印象中都是两面吧,反正放上去一点都不吃力,很顺滑就装上了,手感跟mcp的大齿装上一样

引用 楼主:

我看gcp大齿,中孔是圆孔切了两个相对的防滑平面,而mcp主轴和大齿都是圆孔切了一个防滑平面。

网友:
 顶LZ 好手艺 我那个大齿盘镂空难看死了 估计也不平衡就当练手呢....

网友B:
回去看了一下,mcp, gcp都是两个削平面

引用 楼主:

我看gcp大齿,中孔是圆孔切了两个相对的防滑平面,而mcp主轴和大齿都是圆孔切了一个防滑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去看了一下,mcp, gcp都是两个削平面

好,谢谢还记着此事

网友G:
这个64T齿是0.5模,电机齿一般是0.4模的,配合度没问题么?还是要改0.5模的电机齿?

网友H:
我买了几个原厂大齿备用,结果原厂大齿没怎么样,电机上的铜齿磨损倒是很严重……

网友I(2012-10-05):
琴弦兄 麻烦给个电钻连接 刚入魔 很多东西 还不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