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remzibi osd 可以用怎样的电流传感器?(翻查外文,已找到资料)

楼主(2012-08-14):
最近想玩下FPV,换个角度看看风景,要求不高,不飞远距离,不需要自动返航那些,想实时

知道飞机消耗电量值,淘宝搜了一下 remzibi osd 貌似能够满足要求,设置软件好像有电量

显示这个功能,不过淘宝上出的好像都没配电流传感器,这里虚心请教一下,这款OSD可以用

怎样的电流传感器?

希望这方面懂的DX能够指导一下,谢谢

-----------------------------------------------------------------------------------------------------------------------

翻查外文,已经找到详细说明资料,基本原理其实挺简单,模拟量输入,连接软件,调整增益变量参数,使输入值变成显示值
http://rc-cam.info/viewtopic.php?p=9534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A:
不是有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自带的吗?

知道哪家有自带??可否PM一下淘宝连接??

网友B:
有电压显示都不够你爽吗???电压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显示都不够你爽吗???电压更直接,

看消耗电量值更直接,例如电池3000的容量飞到2500就最好往回飞降落了,电压不真实,油门一推高就往下掉了

网友B:
那你不会中途推得试试啊,,

楼主:
google 了一下外文资料,已经找到详细说明方法,还是老外共享的资料好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会中途推得试试啊,,

思维方式不一样,自然追求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网友C:
跪地同求,好像有根电流线,但是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跪地同求,好像有根电流线,但是怎么用呢

已经找到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