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KV2200 用5X5桨 飞600G 飞机可以吗?

楼主(2012-08-14):
小弟做了台 要推的飞机 翼展是66
用2212 KV2200 配了5X5的桨。。。。 有人说推力有400 有人说有700.。浮云啊!
听说2200 可以配 7060桨 是吗?~~
飞机是F22 KT板 要推的。
电调是30a 可以吗? 飞机590G左右~不到600

网友A:
5X5的桨可以,7X5的有点过载了,2200KV推力700G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B:
翼展才65飞机 600G 是有点重啊!应该可以起来的就是动力可能会比较差!像1吨的车子啦2吨!能跑!性能不好。

网友A:
600G看是神马机型,像飘飘之类的,还是很好飞的。但是翼展只有65,貌似是高速机,上5X5的桨合适些,电调最好30A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KT机子 是30A电调~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主要看是什么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