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H发动机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请问55H发动机缸底温度多少合适?一直用手摸缸底,总是把握不好这个温度,最近装了温度传感器,利用XG7的双向传输功能可以直观监测温度了。气温26度飞了几个起落,结果是:3D1800转37度,落地后怠速42度,熄火后温度升至50度开始回落。请问这个温度合适吗?

网友:
用手摸不至于马上烫手就好
帮顶

网友A:
看你测的是什么位置的温度

网友B:
JR温度探头多少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测的是什么位置的温度

发动机安装螺丝,应该是外壳后部曲轴箱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温度探头多少米米

高温探头220米

网友:
如果用手摸会不烫手?应该摸什么部位?

楼主:
应该是摸缸底的温度,这个部位比较深,我平时玩古典吉他,右手留指甲,摸不到,左手有茧子,摸不准,没办法只好装温度传感器了

网友C(2013-02-06):
我的温度高得吓人,不知道是不是富油了

网友:
一百是不是缸头温度8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温度高得吓人,不知道是不是富油了

温度高了是贫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摸缸底的温度,这个部位比较深,我平时玩古典吉他,右手留指甲,摸不到,左手有茧子,摸不准,没办法 ...

哈哈, 弹吉他得伤不起

网友D(2013-10-22):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摸缸底的温度,这个部位比较深,我平时玩古典吉他,右手留指甲,摸不到,左手有茧子,摸不准,没办法 ...

你好,我的发动机也OS 55HZ  ,老模友也说温度高了启动不了,或者转速下降,怠速我感觉过温度烫手,我摸的是汽缸,准备也安装温度传感器,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你的怠速是怎么调的,主油针多少圈?副油针多少圈?还有一个现象,我把遥控油门推到最大,发动机油门只在中立位置,发动机转速恒定,你的也是这样吗?我想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的发动机也OS 55HZ  ,老模友也说温度高了启动不了,或者转速下降,怠速我感觉过温度烫手,我摸的 ...

即使是一款发动机,调整方法也不一样,环境温度湿度不同也不一样,使用不同燃油也有调整区别,要看实际情况。怠速过久了温度就是会很高,因为转速太低风扇散热不好,而且加速管内容易积油,最好不要长时间怠速工作,那个怠速螺钉一般不用动。起飞后根据不同转速的温度和动力感觉可以参考主副油针的调整,这个也不是一定的,要看当时的情况,我目前是威宝30燃油,主副油针都是一圈半回两格,定速1900转,后盖螺钉安装温度传感器,温度39度,动力感觉合适,排烟量适当,600N主油箱10分钟耗五分之四油量。另外,关于风门开启的问题,检查一下油门舵机行程,正常情况应该是随曲线动作,如果最高曲线点是100,油门推到顶应该是风门全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是一款发动机,调整方法也不一样,环境温度湿度不同也不一样,使用不同燃油也有调整区别,要看实际情 ...

好的,我估计在调3GX油门设定出现问题了。自己在调整一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