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控电压

楼主(2012-08-14):
很偶然,昨天dx8控电告警,零时用lama2s锂电来用。顺手就用x612s给原装控电冲电。结果发现这个控电还有5v左右电压,但是在控上只显示4.3v。大家都这样么。

网友A:
镍氢?正常。。。改锂电就好了。。

楼主:
镍氢为什么就正常了,难道内阻的问题

网友B:
前段时间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不改电路的话暂时没有想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只好把报警电压下调,保证能用出正常的电量
不知道s会不会升级

网友C:
空载和负载电压的区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刚刚测试了一下,使用实验用的恒压源。
这个误差不论是镍氢还是锂电都是存在的,我的DX8大概在0.2V左右。
这个0.2V已经考虑了线损和带负载情况,是直接从主板的电源接口处测得。

网友C:
0.2 对于dx8来说是“正常”的,或者参照微软的说法,是一种"功能“
详见
http://blog.sina.com.cn/rcheli108
有关spketrum控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