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的定位销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08-14):
锥形的定位销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钻头打出圆柱底孔后在配合锥度铰刀绞出来的啊。直接钻是几乎不可能钻出来的,因为锥度会把钻头环抱死,造成钻不动或者干脆钻头断裂。

网友B:
钻头打出圆柱底孔后在配合锥度铰刀绞出来的

网友C:
锥度铰刀绞

网友D:
X宝上找到“GB117圆锥销Φ3*20--Φ3*40”,这种规格的“Φ3”是指锥度销小头的直径吗?

网友E:
一般销子小头都略小于标称值,这个型号的销子差不多是用3的钻头打出底孔,再用3的锥度铰刀交出锥度,另外锥度销子可以用稍大点点的带内螺纹的,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