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900多克的赛斯纳做横滚和筋斗

楼主(2012-08-14):
   纯新手断断续续飞了一个多星期,期间小炸不断。各种胶带、热熔胶、有机玻璃不断加固小塞,总重已经超过900g。用的练习红浆+浆保护器+xxd2212+好赢40a电调,找到点爽飞感觉

网友:
这JJ不适合做动作的!

网友A:
LZ鸡鸡和配置和我的都差不多,不过外观比我的好多了。这鸡鸡拿来做做简单动作没问题,只是LZ做横滚时要注意在后半圈鸡鸡处于倒飞状态时要推杆,否则就出现第一个视频里那两个横滚向下冲的情况,第二个视频里的那个横滚就好多了。另外LZ降落速度有点大,还可以在慢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鸡鸡和配置和我的都差不多,不过外观比我的好多了。这鸡鸡拿来做做简单动作没问题,只是LZ做横滚时要注意在后半圈鸡鸡处于倒飞状态时要推杆,否则就出现第一个视频里那两个横滚向下冲的情况,第二个视频里的那个横 ...

没风的时候,我也觉得降落速度快了,总控制不好。 这个配置拉力还是不足,第二次横滚是借助下冲提高速度后,才不怎么掉高度

网友:
降落速度过快,可以多练练大仰角平飞,最好保持一定高度(方便失速时有足够高度改出),同时控制油门和仰角,使鸡鸡以高出失速速度多一点速度平飞,同时又能在一定幅度上控制姿态(不是那种一动杆就栽下来的状态,那种状态速度过低),这种状态就是完美降落的基础(后轮擦地接地完全不弹跳)。我现在只能保证10次降落有3次是这样的落地状态。

另外你说2212拉力不够,不应该啊,我也是2212配8X6的桨,速度相当快,追油机跟玩似的,而且还能晃晃悠悠吊机几秒钟。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动力对小赛来讲足够了。不过我的小赛可能重量比你的轻100克左右

楼主:
我用的练习红浆和浆保护器估计会损失部分动力。 抢在天黑前飞一把,结果炸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练习红浆和浆保护器估计会损失部分动力。 抢在天黑前飞一把,结果炸机了

安慰下,坚持吧,这鸡鸡就是拿来炸炸攒经验用的,什么鸡鸡状态啦,飞前检查,周边环境,空域状况,天气情况,甚至心情等,都是炸机的潜在诱因。等这鸡鸡彻底烂得不能再修了,那你的技术就完全可以上更好的鸡鸡了。反正我是等着上二战机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练习红浆和浆保护器估计会损失部分动力。 抢在天黑前飞一把,结果炸机了

练习机嘛,即使损失动力,保护器也一定得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慰下,坚持吧,这鸡鸡就是拿来炸炸攒经验用的,什么鸡鸡状态啦,飞前检查,周边环境,空域状况,天气情况,甚至心情等,都是炸机的潜在诱因。等这鸡鸡彻底烂得不能再修了,那你的技术就完全可以上更好的鸡鸡了。 ...

 同样的想法。我现在的MD塞斯纳已经达到不能再修了,今天被我拆了设备,光荣退役。为了飞买好的P51,再买了架95的AT6来练习下单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想法。我现在的MD塞斯纳已经达到不能再修了,今天被我拆了设备,光荣退役。为了飞买好的P51,再买了架95的AT6来练习下单翼机。

我也是为了p51而上练习机的。小炸已经修复继续练。 请问哪有95的at6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慰下,坚持吧,这鸡鸡就是拿来炸炸攒经验用的,什么鸡鸡状态啦,飞前检查,周边环境,空域状况,天气情况,甚至心情等,都是炸机的潜在诱因。等这鸡鸡彻底烂得不能再修了,那你的技术就完全可以上更好的鸡鸡了。 ...

总结的很全面啊! 突发事件导致执行不力

网友C:
楼主就写了一句话?看不到其他内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写了一句话?看不到其他内容啊。

你想看什么

网友:
这个飞机这能练练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