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V8和MB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2012-08-14):
请问是V8和MB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肯定是MB啊,新手感觉不出两个性能差别的,MB好调试~!

网友:
VBAR~好  54楼上.

网友:
我想尝试一下vbar,可是价钱超出心理价位

网友:
偶得先去学习 性价比 的概念~~

网友:
性价比:全称是性能价格比,是一个性能与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具体公式:性价比=性能/价格。通常不会在同一性能基础上比较或比较的机会较少。性价比应该建立在你对产品性能要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先满足性能要求,再谈价格是否合适,由于性价比是一个比例关系,它存在其适用范围和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
性价比
性价比概述
性价比是商品的性能值与价格值比,是反映物品的可买程度的一种量化的计量方式。所谓性价比,全称是性能价格比,是一个性能与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具体公式:性价比=性能/价格。
认识性价比
在购买某个商品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需要了解,商品品质好、性价比高。所以,许多顾客都把性价比看成是选购商品的重要指标。
性价比的漏洞
人们购买产品时,都会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购买。但是,产品的性价比应该建立在相同的性能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相同的性能作为比较基础,得出的性价比是没有意义的。
性价比存在了一个很大的漏洞。根据性价比的公式,可以知道性价比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只是一个比例关系。一般来说:性价比高,性能相同、价格低;性能高、价格相同。性价比低,性能相同、价格高;性能低、价格相同。
但是性价比不是一成不变的。
性价比变化
1、性价比上升:性能上升、价格下降;性能上升幅度大、价格上升幅度小;性能下降幅度小、价格下降幅度大;
2、性价比不变:性能和价格变化幅度一致;
3、性价比下降:性能下降、价格上升;性能上升幅度小、价格上升幅度大;性能下降幅度大、价格下降幅度小。
公正性价比
公正的性价比应该建立在你对产品性能要求的基础上,它是在先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再衡量价格是否合适,由于性价比是一个比例关系,它存在其适用范围和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合理的运用会让人们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

网友:
VB是二道贩泡菜的利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学习回来~ 又复习一遍 ~

网友:
电子产品的性价比就是你得不断的掏钱

网友:
新手  感觉不出 VBAR 与MB 的区别。。。

网友:
看需求,陀螺这东西不像CPU,还真难量化性能

网友:
标题

高性能的东西别讲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