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负螺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14):
螺距曲线是-20,+20,+56,开了3D开关之后,油门在最下面时,螺旋桨完全不转,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3D油門曲線沒設好

网友:
警惕 打着无人机旗号 合资 融资 骗局
1.这类团伙会买几架 简易的无人机 装点门面 然后改成自己命名的型号 其实本身没有工厂 但都宣称产品是自己的。

2.会向政*部门或公共事业单位提供免费的航拍等服务 换取照片录像等信息 方便宣传 狐假虎威。

3.吹嘘在政*的门路 订单不缺等来忽悠融资

4.引入投资者后 以各类名义消耗企业现金流 达到腾挪资产的目的。

建议合资前查 询对方

资产状况

房屋的抵押等

委托担保公司查 询 借贷记录

潜在的风险 这些都可能有征兆

无人机只是道具 引入投资者欺骗钱财才是关键
更缺德的是有些无人机根本就是模型飞机和淘宝上面的飞控板拼凑起来的 这类事件也间接影响了模友的社 会形象

为了模友的社 会形象坚决把帖子顶下去 不能让这类害群之马污染了模型和无人机的纯洁

请版主不要移动本帖
广大模友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社 会形象

网友:
油门曲线没有设置!100%,9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