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小拖船

楼主(2012-08-14):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像真!主要以实用为主,要求要有拖力长航时。
因为建造的初衷就是为了拖汽油O用的!
2.8AH蓄电池*2     320A电调   3000转电机
55*1.6螺旋桨 自制转向涵     XX龙牌五金件

网友:
不错不错,两块蓄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速大概可以用两个小时!

网友:
不错不错,自制的还是买的套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转向涵是自制的,别的都是现成的!

网友:
不错!但是外观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船壳是哪里买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原来出顶推船的那一家!

网友:
开起来有点像箱货 呵呵 开玩笑的

网友:
求那个舵机架的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D:

TFL出的舵机架,很好用!

网友E:
船上人偶哪买的

网友:
谁能找到这船的图纸啊,也想做一艘。

网友F:
呵呵呵。我敢说如你这船的船体比较饱满的话,你转弯时一定会翻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上人偶哪买的

TB搜索 美国警察 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呵。我敢说如你这船的船体比较饱满的话,你转弯时一定会翻船

已经实施救援N次了,暂时没有翻。

网友:
哈哈哈。我是说如你这船的船体比较饱满的话。

网友:
还真可爱!

网友:
做救援船,很不错

网友G:
你好,正好请教一个问题,也有一条顶推。玩了15分钟左右 突然失控 原地转圈 或是先后自动开 最后由于进水沉了。这种失控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正好请教一个问题,也有一条顶推。玩了15分钟左右 突然失控 原地转圈 或是先后自动开 最后由于进水沉 ...

估计是接收机没有做好防水,进水了,然后失控的。

网友G:
不是的,前段时间也发生这个情况,接收机没有进水,之前以为是用了12V电瓶的缘故,后来发现用了6V电瓶也是一样,最后一次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网友(2012-09-17):
能给动力套装的网站吗

网友H:
看视频,从尾部拖汽油船容易进水啊。再慢点,恐怕两条船都要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视频,从尾部拖汽油船容易进水啊。再慢点,恐怕两条船都要沉。

这个您放心,油船都有防沉设计的,想要它沉 没那么容易!

网友:
船安逸,舵机不错 !船员好Q啊,呵呵

网友:
给个舵机架的连接

网友:
上面的模型真可爱,哈哈

网友(2012-11-06):
小拖船不错好船

网友:
带红皮球的长绳子,可以越过自己绳子的船底。好像自己螺旋桨用轴流泵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的,前段时间也发生这个情况,接收机没有进水,之前以为是用了12V电瓶的缘故,后来发现用了6V电瓶也是一 ...

我也有过,是本震停震,就是接收机不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