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锁的吗

楼主(2012-08-14):
淘宝看了下锁,各种各样,自己分析了一下

普通一字钥匙,最常见,基本没有安全性,看到过开锁公司十几秒开锁

普通十字钥匙,也常见,也没有安全性,看到过十几秒开锁

一字钥匙但是双排,或者其他类似多排单子的,虽然单子多了,但是本质不变,还是靠单子来防止锁芯非法转动,感觉只要技术高还是能开

月牙锁,因为有一个长单子几乎触底,工具无法深入,无法技术开锁,但是貌似也有专用工具开

门闸锁,好像叫什么狼,钥匙的根部有一个方孔,只有当门口的闸贯穿钥匙的时候才能开锁,就是说工具深入的话,就没法开锁,也是一个技巧

叶片锁,开始我觉得汽车锁不就是叶片锁吗,看到过开锁的十几秒开锁,要200快,为什么说无法开启呢,后来看了介绍,说是叶片不是直接阻止转动,而是叶片对其后,一个贴片会落入叶片对其的横槽,然后锁芯能转动,也就是说无法用探视的方式来技术开锁,号称无法打开

大家说,到底哪种锁真的能做到无法技术开锁,合理的价位是多少,我看淘宝价格50多到380多都有,

网友A:
不是有玥玛号称打开给钱么

网友B:
有矛必有盾

网友:
单排的我用S钢丝能打开,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C:
最近要给自行车配把锁也小研究了一下,我认为技术型的咋防也防不住。要想安全还是要在防暴力开锁上下功夫,因为绝大多数都是笨贼,不会有什么太高明的技术。
比如自行车用的钢丝锁材料和加工就都非常差劲,钢丝两头只是简单的压住的(就像电线的压线端子),要想再结实一点能不能压完再焊一下呢?或者钢丝头溶成个球状再压入,就不会轻易的被拽出来了。我就曾轻易的把钢丝拽出来过。还有钢丝材质能不能再结实点再粗点,不要让那些大力钳一剪就断?
可惜在市场上就算不差钱都买不到好的钢丝锁。

网友D:
单排一字的锁我能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矛必有盾

还要加上一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只有打造个性化的锁能够增加难度,一旦量产普及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网友:
锡纸开锁

一般来说,狗比较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单排一字的锁我能打开。

咋厉害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要加上一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只有打造个性化的锁能够增加难度,一旦量产普及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赞成,就是普通的一字锁,经过自己改装后装在防盗门上,为了测试性能,故意打110说钥匙没拿出来,110派了专业开锁的人来,在物业提供证明后,技术开锁,一小时没弄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要加上一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只有打造个性化的锁能够增加难度,一旦量产普及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
赞同
研究的人多了就难免不被攻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赞成,就是普通的一字锁,经过自己改装后装在防盗门上,为了测试性能,故意打110说钥匙没拿出来,110派了专业开锁的人来,在物业提供证明后,技术开锁,一小时没弄开!

偶接个电喇叭,一动锁芯就播放事先录好的一群大狗叫声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偶接个电喇叭,一动锁芯就播放事先录好的一群大狗叫声行不

还是放警笛声更有效!(里面的人听着,你已被包围……)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咋厉害哇
悟空,为师不是教过你用金箍棒开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悟空,为师不是教过你用金箍棒开锁吗?

小---心---分---心---手---爪---火---棍

网友:
在安全的锁,,你心不安,也没用。。。

最好是加装一个自动拨号器,或者监控。。。。一有人动锁,就自动拨打你的电话,,或者开启监控,你在网上可以看见现场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心---分---心---手---爪---火---棍
为师已痊愈,哈哈

网友I:
防盗就象网络杀毒软件一样,使用最多的是最不安全的话,我的朋友把他的家门换上列车锁(三角的,尺寸不一样)小偷不会为偷他家去配把专用钥匙的。随便用英制内六角螺丝也是可以放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要给自行车配把锁也小研究了一下,我认为技术型的咋防也防不住。要想安全还是要在防暴力开锁上下功夫,因为绝大多数都是笨贼,不会有什么太高明的技术。
比如自行车用的钢丝锁材料和加工就都非常差劲,钢丝两头 ...
你说的是劣质产品不在讨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防盗就象网络杀毒软件一样,使用最多的是最不安全的话,我的朋友把他的家门换上列车锁(三角的,尺寸不一样)小偷不会为偷他家去配把专用钥匙的。随便用英制内六角螺丝也是可以放盗的。
你说的是方法我说的是技术 例如电子密码锁己知是六位数字   在有效时间内就无法打开   锁也一样  你知道构成也无法下手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玥玛号称打开给钱么
县说现场还有场闹剧

网友J:
我在仓库门背后装一报警器,喇叭放在人住的房子,2者之间20几米,有人闯入仓库立即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仓库门背后装一报警器,喇叭放在人住的房子,2者之间20几米,有人闯入仓库立即报警。
真空带方式  警戒常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