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怎样焊的?

楼主(2012-08-15):
请问这个是怎样焊的? 是自融,还是用比较小的焊丝?

还有,用铜焊丝可以焊不锈钢吗?
:loveliness: 谢谢,解答~

自行车焊接~

自行车焊接~

网友:
好像是氩弧焊

网友:
氩弧焊、手工电弧焊吧,好像还有更先进的焊接工艺。现在大点的自行车架厂都是数控机器焊接手臂自动完成的。

网友A:
该产品是自动氩弧焊焊的,手工氩弧焊也可焊;不锈钢用氧焊烧铜焊丝可以,不锈钢要加热至微红,铜焊丝要微热后沾铜焊粉.烧氩弧焊用铜焊丝大概不行,对铜焊丝而言温度过高不易控制熔接困难.

网友:
氩弧焊,但焊的真漂亮!估计是数控机器人焊的!

楼主:
前辈,你所提到的氧焊是不是钎焊吖?
如果用手工氩弧焊可以焊到这个效果吗?要练多长时间=_=…
这个产品有用到焊丝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该产品是自动氩弧焊焊的,手工氩弧焊也可焊;不锈钢用氧焊烧铜焊丝可以,不锈钢要加热至微红,铜焊丝要微热后沾铜焊粉.烧氩弧焊用铜焊丝大概不行,对铜焊丝而言温度过高不易控制熔接困难.

网友B:
看过视屏貌似脉冲焊接可以实现这个效果,每次脉冲形成一个鳞片,可以焊接薄板,没啥效率但是很好

网友:
DIY的五轴雕刻机CNC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视屏貌似脉冲焊接可以实现这个效果,每次脉冲形成一个鳞片,可以焊接薄板,没啥效率但是很好

淘宝问问,是用脉冲焊机的。正解!!

网友:
机器自动焊

网友:
这种结构绝的焊缝对是人干的 不会是机器。机器没人干的好。有这个手艺 到哪都能找吃。可以到劳斯来斯应聘了

网友:
我倒觉得比较正常的水平.当然是在专业组来说的.

外观感觉漂亮是因为经过了打磨拉丝处理...

楼主:
 看到拉斯了~ 真是不错。

拉丝是之前要做好,再进行焊接的吗?

这个焊接有加焊丝吗? 强度够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所提到的氧焊是不是钎焊吖?
如果用手工氩弧焊可以焊到这个效果吗?要练多长时间=_=…
这个产品有用到焊丝吗?谢谢~

上面说的氧焊就是钎焊.手工焊也能焊的不错,但从质量上,效率上,一致性等等是不能跟自动化机器叫板的,手工焊的优势是在非批量,修理,研发上面,可以灵活机动随心所欲.这个产品的焊接应该是用到焊丝的.

网友:
氩弧焊…专业点的都做得出来

网友:
氩弧焊,我有视频,要的话改天我传上来。

网友:
二氧化碳保护焊接
或者氩弧焊

网友:
手工要是能出这个效果的人   不愁没饭吃了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明白好多啦!
  看来主要是多练,不是一日半天能办到的。

二氧化碳保护焊 & 氩弧焊 价格很大差距的。

二氧化碳的主要是用于铝合金的,我个人理解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用氩弧焊焊接的。不过不是什么街边上那种不停的点的那种低级焊法。
钨针要选用细的,并且磨的很尖,并且需要把针尖的毛刺打掉。要求就是悬在
木头桌面大概1~2厘米高松手,针能掉下并立住。
装在焊枪上,针尖需要露出气嘴大概5毫米的样子,氩气需要开大些。
焊丝选用大约1毫米的那种。
焊接时选用连续焊,就是按下开关后就不停的走,沿接缝走并微微上下摆动,具体需要看
熔池和金属液的流向决定。但幅度绝对不会很大。这样就能拉出一条很长的很均匀的焊缝了。
我以前是跟意大利老外学的,他们都是这么焊接东西的,国外DIY飞机很流行,也基本清一色的
都是用氩弧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我只会焊液压管,而且还得用个简易的旋转装置,不然外观有时候看起来就没那么舒服。

网友:
气体保护焊

网友:
应当是自动焊吧。

楼主:
马上Ctrl+S保存一下,哈哈哈~
谢谢,宝贵经验~  在老外上学之后,练习多久有成效吖?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用氩弧焊焊接的。不过不是什么街边上那种不停的点的那种低级焊法。
钨针要选用细的,并且磨的很尖,并且需要把针尖的毛刺打掉。要求就是悬在
木头桌面大概1~2厘米高松手,针能掉下并立住。
装在焊枪上,针 ...

网友:
感谢经验交流:loveliness:

网友(2013-03-29):
用脉冲焊机的

网友:
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就是手工氩弧焊,这个需要不断电弧连续焊接,连续送焊丝才能出来这样的效果,还得讲究焊接电流,送丝速度,氩气量的大小和质量,焊接的角度,一个不对了,不是焊接成型不好,就是黑不溜秋的眼色,那真不是三年两载能练就的.
有这手艺的人还真见不多.我见过可能有不到十个人有这手艺,其中有六个还是去德国培训半年回来的,遗憾的是他们也真只能拿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真心地说对不起那份手艺.

  今天没找到图,改天可以贴上我这儿的工人氩弧焊接的不锈钢,虽然没图上那么好,可也看得过去.

网友:
是氩弧焊!!!!!!!!!!!!!!!!!!!!!!!!!是氩弧焊

网友:
工业机器人手臂自动氩弧焊干的

网友:
正确答 案:二氧化碳保护焊。

网友D:
100%氩弧焊!!!!!!!!!!!!!!!!!!!!!!!!不过手工焊很容易烧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