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起飞 后仰 什么原因? 及 上下 重心位置的讨论

楼主(2012-08-15):
重心已经平衡。。。前后左右重心调好。。上下重心 请问 和螺旋桨在同一水平面上好呢 还是 在螺旋桨下边比较好呢?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现象,起飞的时候后仰,不过不是经常有,发现有这个现象就向前推杆修正,不过飞到一米左右就很正常了。

网友B:
应该都行,不过调参还是要把GPS与重心的位置数据设准

网友C:
我也遇到后仰现象,我把前、后电机交叉换位(GPS坐标未修改),基本就再没出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 搞不懂 电机 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D:
起飞之前机子前臂和后臂高度不一致吧,飞控作出调整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