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改遥控动力伞的伞头线

楼主(2012-08-15):
我有个两米的风筝伞头,想改成动力伞,听说要改线,能否说下改线怎么改啊,谢谢。我的电话是1345539216,qq是408033464(晚上在线),谢谢

网友A:
這個是對岸改傘繩的數據
飛行傘型特技風箏, 200*80cm
1. 買回來後, 請自行拆掉原來附的繩子, 拆下前請先自己在繩子上做記號, 以後要改回風箏時才改的回去, 順便了解繩子打結的部份如何綁, 因為那種結可調整線長.
2. 此傘左右各四組拉繩, 每組各三條, 請自行買捆繩子來重改拉繩, 以下數據是目前實測可飛行數據
1-1 91cm  1-2 97cm    1-3 112cm
2-1 92cm  2-2 103cm  2-3 108cm
3-1 94cm  3-2 104cm  3-3 113cm
4-1 96cm  4-2 108cm  4-3 116cm

网友:
改傘頭

改傘繩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个转向和升降怎么完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對岸改傘繩的數據
飛行傘型特技風箏, 200*80cm
1. 買回來後, 請自行拆掉原來附的繩子, 拆下前請先自己在繩子上做記號, 以後要改回風箏時才改的回去, 順便了解繩子打結的部份如何綁, 因為那種結可調整線長.
...

这个。。没有固定的吧?我都是在风里面拉线试的。。。

网友:
升降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