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DFC新套机价格也跌太快了吧 9700 7900 ...

楼主(2012-08-15):
刚出来是9700 现在淘宝已经看到7900了 但是盒子颜色好像不同 有没有人知道哪里不一样嘛?

网友:
700感觉大的离谱  600更适合我哈哈

网友:
只有看看买不起。

网友:
啥时候3000快了我买一个

网友:
不一样的。你看看舵机就知道了

网友:
九千的是HV高压舵机版吧?

网友A:
以为产品问题 DFC 设计缺 陷 很多人 听到DCF 就怕了,我的DFC 还没上机,

网友:
799的舵机好像是DS615,不是高压舵机

网友:
下一架飞机首选…

网友:
额 宇宙牌子的

网友:
9000多的是高压舵机版本

T-REX 700E DFC HV 高級套裝版 KX018E15
[KX018E15]
建議售價:¥11,800
會員售價:¥9,440
產品圖:
圖示1(全新700DFC旋翼頭組,低重心、低阻力具有更直接的動作反應)圖示2(新設計電池座卡榫與新型輕量化H切面電裝固定座,具有保護作用與方便操作設定)圖示3(3K側板與電池滑軌一體成型,整合式彈匣結構加卡榫設計,全鋁合金CNC電池固定板,便於拆裝與提供電池最佳保護 )
圖示4(全新CCPM伺服器直推設計,搭配高速高扭力的BL700H高壓無刷伺服器,讓直昇機每個動作俐落流暢、精準直接;新型的連桿設計,特別增強連桿結構強度)圖示5(最高規格CNC M1斜主齒輪與尾驅動斜齒組)圖示6(整合式主軸與伺服器固定座,安裝更便利,外型更美觀)
圖示7(A7075-T6鋁合金全CNC加工金屬十字盤導板)圖示8(新型全鋁合金CNC切削底板及CNC精密加工金屬尾舵伺服器固定座,搭配超高速BL750H高壓無刷伺服器,將尾舵性能推向極限)圖示9(新型尾控制組結構更確實、無虛位)
圖示10(750MX(530KV) 高效高扭力無刷馬達)圖示11(690 3G碳纖主旋翼)圖示12(BL700H高壓無刷伺服器、CNC加工金屬伺服器舵角片)
圖示13(BL750H高壓無刷伺服器)圖示14(3GX無平衡翼系統組 )圖示15(Castle ICE2 HV 120 無刷調速器 )
包裝圖1:

包裝圖2:

功能說明(3GX無平衡翼系統) :
商品規格(3GX無平衡翼系統) :
●全新開發新一世代全方位多功能的無平衡翼系統3GX,性能大幅提升,讓玩家可以明顯感受到新3GX帶來的飛行震撼力。
●3GX為目前市面上最小最輕量化的無平衡翼系統,預設兩個衛星天線插孔,不用額外轉接器就可支援Spektrum與JR系統的衛星天線;同時也支援FUTABA S.BUS功能。
●保留原本3G FL760的手動設定模式,在3GX上很快的就可以完成手動設定 ,過程只需要花費幾分鐘時間,並且可以對應市面上所有的90度、120度、135/140度CCPM十字盤系統。
●電腦軟體設定特別加入圖形顯示與步驟說明,按圖示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的設定過程,操作人性化過程簡單容易,讓玩家輕鬆上手不會遺漏任何程序。
●支援藍牙功能,近期會推出藍牙傳輸套件,可以使用PC對3GX進行無線調整,甚至未來還會增加智慧型手機軟體設定介面,不用停機,接上連接線就可以直接對3GX調整。
●結合亞拓RCE-G600定速器功能,不用額外在購買定速器,直接在3GX上就可以有定速功能,有效節省直昇機電子設備。
●3GX針對T-REX系列各機型調整出最合適的飛行參數,提供玩家可以使用軟體介面直接套用不同機型參數,讓直昇機獲得最佳的飛行狀態。
●3GX提供三種不同級別的飛行模式可以選擇,不同的操控手感,可以百分百滿足初階到高階的玩家。
●3GX開放了自訂調整項目,可以調整十字盤與尾舵的各項參數,讓直昇機飛行性能完全符合玩家的需求。具備機型參數儲存功能,可以與好朋友分享自己的直昇機設定數據。
●3GX採用全新高規格陀螺感應器,適用於各種嚴苛條件的環境下,比市售的無平衡翼系統感應器還要高出一個等級!感應器為兩軸搭配尾軸陀螺感應器的方式,十字盤方向的陀螺修正精準度比起上一代3G有顯著的提升,不管靜態飛行或者動態飛行都可以感受到不同以往的優異性能。
●適用所有200~700級的引擎或電動直昇機,還擁有比其他無平衡翼系統更高的抗震性能,直接使用較硬的泡棉貼片來固定,也可以完美表現出3GX過人的性能。
●3GX擁有16位元的CPU運算能力,比前ㄧ代還要快上4倍的處理速度,搭配重新編譯升級的3GX韌體,更加優化前一代無平衡翼系統的動態飛行特性,進階展現出等同於有平衡翼直昇機的靜態與動態穩定特性,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3GX內建自旋修正功能,當直昇機自旋轉尾時,機體會平穩的在一個定點上旋轉,不會有偏移現象產生,甚至可以感受到比有平衡翼直昇機還要穩定,自旋翻滾也能輕易表現完美的定點姿態。
●3GX尾舵效果如同高階陀螺儀GP-780,可以針對不同機型有不同的尾舵反應特性,有超越其他市售陀螺儀的鎖定效果,自旋角速度相當穩定衡速,即便是在高速情況下執行轉尾動作,尾巴速度依然一致好控制,極佳的操控手感不在話下,讓玩家感受到3GX與直昇機的完美結合。
●未來也會推出定位模組,3GX的定位模組包含了3軸加速計、3軸磁力計、與GPS定位系統,加起來共有10個感應器!比起所謂的6軸陀螺儀還要多出了4個感應器,當然在定位功能上會有更佳準確的效果,可以為空拍玩家或者特殊使用玩家提供一個相當優異的利器。

●適用電壓:DC 3.5~8.4V
●消耗電流:<100mA @ 4.8V
●偵測側滾及前滾角速度:±300度/sec
●偵測尾舵角速度:±600度/sec
●感測器解析度:12位元(12 BIT)
●支援傳統90度與120、135、140度CCPM十字盤
●支援Spektrum與JR衛星天線
●支援Futaba S.BUS系統接收機
●尾舵支援760μ窄頻伺服器
●支援多槳旋翼頭
●引擎定速器轉速範圍:10500~21000RPM
●操作溫度:-20℃~65℃
●操作濕度:0%~95%
●符合RoHS限用規章
●尺寸: 36.5x25.2x15.6mm
●重量: 11g
商品規格(T-REX 700E DFC) :
●機身長:1345mm
●機身高:360mm
●機身寬:208mm
●主旋翼長:690mm
●主旋翼直徑:1562mm
●尾旋翼直徑:281mm
●馬達主齒:12T
●傳動主齒輪:112T
●尾驅動主齒:104T
●尾翼傳動齒:22T
●齒輪傳動比:1:9.33:4.73
●空機重(含馬達):約2900g

功能說明(T-REX 700E DFC) :商品配件:
產品特點說明:
1.搭配DFC無平衡翼主旋翼頭組,極低的重心設計,能有效降低飛行風阻,給予更直接及精準的飛行反應,表現出精采優異的3D性能與超乎想像的飛行速度。
2.全新CCPM伺服器直推設計,讓伺服器動作的傳遞更直接、確實,直昇機飛行動作反應更快、更準確。
3.整合式主軸與伺服器固定座,十字盤伺服器直接固定於主軸固定座上,加上側板複合材質修飾,讓機身外觀更簡潔、美觀。
4.採用碳纖維複合材質技術機身雙側板結構,保養簡單、方便,且具備抗扭高強度。特別加大機身前緣電池放置開口,能更便利於電池的安裝。
5.3K側板與電池滑軌一體成型,整合式彈夾結構多加卡榫設計,搭配全鋁合金CNC切削的電池固定板,讓電池拆裝更為便利且兼具保護性。
6.上置式馬達座設計,可使機體重心集中有利於3D飛行,並且藉由主旋翼氣流來提供馬達散熱。
7.馬達第三軸承座設計,可提供馬達運轉時軸心的支撐力,有效避免馬達高扭力輸出時的偏轉,降低主齒輪掃齒問題。能提升馬達運轉效能與主齒輪的強度。
8.採用最高規格CNC螺旋模數1的斜齒主齒輪,與模數1尾驅動斜齒組,具備最大的齒輪負荷能力與低噪音的特點。
9.上置式ESC固定座,即便處於嚴苛的高壓高電流環境下,旋翼產生的氣流會有良好的散熱效果。
10.輕量化H型電裝固定座,電裝安裝配置人性化且彈性,讓機體線路顯得乾淨井然有序。
11.搭載750MX系列高效率無刷馬達,散熱片樣式的外殼與風扇結構的加入,大幅提升馬達運轉時的散熱效果,動力輸出表現更為極致卓越。
12.全新式樣的的尾軸傳尾齒箱,造型質感提升也讓拆裝更為便利。
13.新型尾旋翼控制組,採兩點固定方式,尾部結構更確實無虛位,讓尾舵性能有更為細膩、精準的控制手感。
14.耐高扭力單向軸承基座設計。
15.高精密度軸承雙推式尾翼控制組設計。
16.耐高轉速止推軸承尾旋翼夾座設計。
17.採用第三主軸固定座設計,鞏固機身側板抗扭強度,符合更劇烈的3D飛行需求。
18.新型輕量化腳架。
19.高質感彩繪玻璃纖維機頭罩,採用4點放震固定方式,拆裝快速且方便。
20.新型全鋁合金CNC切削底板。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T-REX 700E DFC 空機套件組 x 1
●3GX無平衡翼系統 x 1組
●690 3G碳纖主旋翼 x 1組
●BL700H高壓無刷伺服器 x 3
●BL750H高壓無刷伺服器 x 1
●鋁合金尾管 x 1
●3K 碳纖尾管 x 1
●750MX無刷馬達(530KV) x 1
●Castle ICE2 HV 120 無刷調速器 x 1
●105mm 3K 碳纖尾旋翼 x 1組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發射機(七動以上直昇機模式遙控器)
●接收機(七動以上)
●6S Li-Po 4500 ~ 5200mAh x 2
●2S Li-Po 1900 ~ 2300mAh x 1
●旋轉式螺距規

网友:
7000多的是低压舵机版本

T-REX 700E DFC 高級套裝版 KX018E14
[KX018E14]
建議售價:¥9,900
會員售價:¥7,920
產品圖:
圖示1(全新700DFC旋翼頭組,低重心、低阻力具有更直接的動作反應)圖示2(新設計電池座卡榫與新型輕量化H切面電裝固定座,具有保護作用與方便操作設定)圖示3(3K側板與電池滑軌一體成型,整合式彈匣結構加卡榫設計,全鋁合金CNC電池固定板,便於拆裝與提供電池最佳保護 )
圖示4(全新CCPM伺服器直推設計,讓直昇機動作更直接、確實;新型的連桿設計,特別增強連桿結構強度)圖示5(最高規格CNC MOD1斜主齒輪與尾驅動斜齒組)圖示6(整合式主軸與伺服器固定座,安裝更便利,外型更美觀)
圖示7(A7075-T6鋁合金全CNC加工金屬十字盤導板)圖示8(新型全鋁合金CNC切削底板及CNC精密加工金屬尾舵伺服器固定座)圖示9(新型尾控制組結構更確實、無虛位)
圖示10(750MX(530KV) 高效高扭力無刷馬達)圖示11(690 3G碳纖主旋翼)圖示12(DS615數位伺服器ˋCNC加工金屬伺服器舵角片 )
圖示13(DS655數位伺服器)圖示14(3GX無平衡翼系統組 )圖示15(Castle ICE2 HV 120 無刷調速器 )
圖示16(6A外接式BEC,含5.1V雙向降壓器)

包裝圖1:

包裝圖2:

功能說明(3GX無平衡翼系統) :
商品規格(3GX無平衡翼系統) :
●全新開發新一世代全方位多功能的無平衡翼系統3GX,性能大幅提升,讓玩家可以明顯感受到新3GX帶來的飛行震撼力。
●3GX為目前市面上最小最輕量化的無平衡翼系統,預設兩個衛星天線插孔,不用額外轉接器就可支援Spektrum與JR系統的衛星天線;同時也支援FUTABA S.BUS功能。
●保留原本3G FL760的手動設定模式,在3GX上很快的就可以完成手動設定 ,過程只需要花費幾分鐘時間,並且可以對應市面上所有的90度、120度、135/140度CCPM十字盤系統。
●電腦軟體設定特別加入圖形顯示與步驟說明,按圖示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的設定過程,操作人性化過程簡單容易,讓玩家輕鬆上手不會遺漏任何程序。
●支援藍牙功能,近期會推出藍牙傳輸套件,可以使用PC對3GX進行無線調整,甚至未來還會增加智慧型手機軟體設定介面,不用停機,接上連接線就可以直接對3GX調整。
●結合亞拓RCE-G600定速器功能,不用額外在購買定速器,直接在3GX上就可以有定速功能,有效節省直昇機電子設備。
●3GX採用全新高規格陀螺感應器,適用於各種嚴苛條件的環境下,比市售的無平衡翼系統感應器還要高出一個等級!感應器為兩軸搭配尾軸陀螺感應器的方式,十字盤方向的陀螺修正精準度比起上一代3G有顯著的提升,不管靜態飛行或者動態飛行都可以感受到不同以往的優異性能。
●適用所有200~800級的引擎或電動直昇機,還擁有比其他無平衡翼系統更高的抗震性能,直接使用較硬的泡棉貼片來固定,也可以完美表現出3GX過人的性能。
●3GX擁有16位元的CPU運算能力,比前ㄧ代還要快上4倍的處理速度,搭配重新編譯升級的3GX韌體,更加優化前一代無平衡翼系統的動態飛行特性,進階展現出等同於有平衡翼直昇機的靜態與動態穩定特性,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3GX內建自旋修正功能,當直昇機自旋轉尾時,機體會平穩的在一個定點上旋轉,不會有偏移現象產生,甚至可以感受到比有平衡翼直昇機還要穩定,自旋翻滾也能輕易表現完美的定點姿態。
●3GX尾舵自旋角速度相當穩定衡速,即便是在高速情況下執行轉尾動作,尾巴速度依然一致好控制,極佳的操控手感不在話下,讓玩家感受到3GX與直昇機的完美結合。
●支援APS陀螺儀系統,可以讓您的直昇機發揮更多的功能,幫助您讓直昇機自動穩定且定位、定高度的停懸飛行,還能由APS自動導航駕駛、自動返航等功能。

●適用電壓:DC 3.5~8.4V
●消耗電流:<100mA @ 4.8V
●偵測側滾及前滾角速度:±300度/sec
●偵測尾舵角速度:±600度/sec
●感測器解析度:12位元(12 BIT)
●支援傳統90度與120、135、140度CCPM十字盤
●支援Spektrum與JR衛星天線
●支援Futaba S.BUS系統接收機
●尾舵支援760μ窄頻伺服器
●支援多槳旋翼頭
●引擎定速器轉速範圍:10500~21000RPM
●操作溫度:-20℃~65℃
●操作濕度:0%~95%
●符合RoHS限用規章
●尺寸: 36.5x25.2x15.6mm
●重量: 11g
商品規格(T-REX 700E DFC) :
●機身長:1345mm
●機身高:360mm
●機身寬:208mm
●主旋翼長:690mm
●主旋翼直徑:1562mm
●尾旋翼直徑:281mm
●馬達主齒:12T
●傳動主齒輪:112T
●尾驅動主齒:104T
●尾翼傳動齒:22T
●齒輪傳動比:1:9.33:4.73
●空機重(含馬達):約2900g

功能說明(T-REX 700E DFC) :商品配件:
產品介紹:
產品特點說明:
1.搭配DFC無平衡翼主旋翼頭組,極低的重心設計,能有效降低飛行風阻,給予更直接及精準的飛行反應,表現出精采優異的3D性能與超乎想像的飛行速度。
2.全新CCPM伺服器直推設計,讓伺服器動作的傳遞更直接、確實,直昇機飛行動作反應更快、更準確。
3.整合式主軸與伺服器固定座,十字盤伺服器直接固定於主軸固定座上,加上側板複合材質修飾,讓機身外觀更簡潔、美觀。
4.採用碳纖維複合材質技術機身雙側板結構,保養簡單、方便,且具備抗扭高強度。特別加大機身前緣電池放置開口,能更便利於電池的安裝。
5.3K側板與電池滑軌一體成型,整合式彈匣結構多加卡榫設計,搭配全鋁合金CNC切削的電池固定板,讓電池拆裝更為便利且兼具保護性。
6.上置式馬達座設計,可使機體重心集中有利於3D飛行,並且藉由主旋翼氣流來提供馬達散熱。
7.馬達第三軸承座設計,可提供馬達運轉時軸心的支撐力,有效避免馬達高扭力輸出時的偏轉,降低主齒輪掃齒問題。能提升馬達運轉效能與主齒輪的強度。
8.採用最高規格CNC螺旋模數1的斜齒主齒輪,與模數1尾驅動斜齒組,具備最大的齒輪負荷能力與低噪音的特點。
9.上置式ESC固定座,即便處於嚴苛的高壓高電流環境下,旋翼產生的氣流會有良好的散熱效果。
10.輕量化H型電裝固定座,電裝安裝配置人性化且彈性,讓機體線路顯得乾淨井然有序。
11.搭載750MX系列高效率無刷馬達,散熱片樣式的外殼與風扇結構的加入,大幅提升馬達運轉時的散熱效果,動力輸出表現更為極致卓越。
12.全新式樣的的尾軸傳尾齒箱,造型質感提升也讓拆裝更為便利。
13.新型尾旋翼控制組,採兩點固定方式,尾部結構更確實無虛位,讓尾舵性能有更為細膩、精準的控制手感。
14.耐高扭力單向軸承基座設計。
15.高精密度軸承雙推式尾翼控制組設計。
16.耐高轉速止推軸承尾旋翼夾座設計。
17.採用第三主軸固定座設計,鞏固機身側板抗扭強度,符合更劇烈的3D飛行需求。
18.新型輕量化腳架。
19.高質感彩繪玻璃纖維機頭罩,採用4點放震固定方式,拆裝快速且方便。
20.新型全鋁合金CNC切削底板。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T-REX 700E DFC 空機套件組 x 1
●3GX無平衡翼系統 x 1組
●690 3G碳纖主旋翼 x 1組
●DS615數位伺服器 x 3
●DS655數位伺服器 x 1
●鋁合金尾管 x 1
●3K 碳纖尾管 x 1
●750MX無刷馬達(530KV) x 1
●Castle ICE2 HV 120 無刷調速器 x 1
●6A外接式BEC(含5.1V雙向降壓器) x 1
●105mm 3K 碳纖尾旋翼 x 1組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發射機(七動以上直昇機模式遙控器)
●接收機(七動以上)
●6S Li-Po 4500 ~ 5200mAh x 2
●2S Li-Po 1900 ~ 2300mAh x 1
●旋轉式螺距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为产品问题 DFC 设计缺 陷 很多人 听到DCF 就怕了,我的DFC 还没上机,

SAB 也是DFC 也可以不要买了,DFC未来整个流行的趋势,不信看市场的检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AB 也是DFC 也可以不要买了,DFC未来整个流行的趋势,不信看市场的检验
飞亚拓DFC 必死 这句话是群里面最近最流行的口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亚拓DFC 必死 这句话是群里面最近最流行的口号

再过2年都是DFC了怎么办呢,所有的品牌都变成DFC了怎么办呢?不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过2年都是DFC了怎么办呢,所有的品牌都变成DFC了怎么办呢?不飞了
飞啊 过几天就换上 DFC 十字盘 准备飞DFC 飞远点就是,炸下来也不会炸到自己.

网友:
       DFC  炸不起  哈哈

网友:
高压版和普通版的区别,LZ看广告不仔细啊!

网友:
难到DFC不好用吗?

网友:
高压低压之分

网友:
高压锅 DFC会炸到很惨

网友:
9700和7900对我来说是一个价。。

网友:
托儿们真多,已经过来很多个两年,难道有副翼的没得飞了
再过两年没YT飞了,

网友C:
有位老兄一会儿说yt双推有缺 陷 一会儿说dfc必死 那你还留着yt的jj干嘛?找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位老兄一会儿说yt双推有缺 陷 一会儿说dfc必死 那你还留着yt的jj干嘛?找虐??
没办法买都买了不可能折价出掉稳点飞算了 双推已经200卖掉了 剩了一套D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