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宏用X轴当旋转轴脉冲怎么设置

楼主(2012-08-15):
我用的是1:50的谐波减速,57步进怎么在维宏里设置啊,在线等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地板。
刚想说突然看见是旋转轴,愣了一会会。
想明白了就要说了(自以为),这跟你用弧长作图还是角度作图有关
弧长不解释,以360度一圈为例说下我不成熟的想法
假设你的步进是200个脉冲一圈,减速器1:50,即10000个脉冲x轴旋转一周
那么当量是0.036,即给10000个脉冲转动360度(如果十细分的是0.0036)
如果用弧度类推

网友B:
维宏系统设置:1个脉冲所走的角度
360度÷(电机1圈脉冲数×驱动器细分数×减速比)
例如:二相57电机,细分数16,减速比50:1
360÷(200×16×50)=0.00225
如果用X或Y轴代替算法是:
周长÷(电机1圈脉冲数×驱动器细分数×减速比)
雕刻不同大小的圆棒,当量都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