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要再选择一个充电器,看到ICHARGER型号很多,有了解的上来说一下不??

楼主(2012-08-15):
准备要再入一个充电器,之前朋友的PL8烧了,而且就附近的朋友来看PL8故障率有点高,打算买一个其它的,720I不考虑,近来看到有ICHARGER充电器,看介绍很好,上淘宝一看型号多到不得了,有谁了解这种充电器,或者在用的,上来讲下使用情况,最好能说一下这么多型号的区别,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ICHARGER 的型号有106B 206B 208B 1010B 308B 3010B等,ICHARGER的命名比较好理解前两个数字代表充电器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后1-2位数字代表可以充几S的电池。再有的区别是106B 和1010B没有“再生放电功能”别的菜单和选项和别的型号没有区别!我自己就有一个206B现在用下来真有点悔恨啊!之前败了3-4个充电器了早知道这些钱省下来都可以买两个206B了! 我自己使用下来206B的平衡能力仅次于PL8除了最大电流只有20A,别的功能和PL8差不多,就连PL8招牌的“再生放电功能”也有,206B比PL8小巧和一个山寨B6差不多,适合背包客价格也比PL8便宜许多。ICHARGER这个牌子在国外的口碑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没进入国内市场罢了!所以导致很多模友知道 B6 A6 X6 PL8但是不知道有ICHARGER这个充电器。

网友A:
买ICherger各种充电器找我,有优惠

网友:
还有测试中的4010 Duo,据说 最大双路20A充电,但是单路也可以上到40A。平衡电流1A
秒杀PL8,如果价格也能秒杀PL8,那就可以把PL8赶尽杀绝了。。。

楼主:
再说说那个外挂电阻放电吧,是不是就是自己在外面买个大功率的电阻再计算出最大放电电流(这个最大放电电流不大于充电器的最大放电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这是我在206B的介绍贴上看到的介绍

最大充电功率:300W@输入电压18V
最大放电功率容量:20W
外部最大放电功率容量:500W@ 25V/20A
漏电流的平衡:<350mA电流

上面的几个参数能不能详细解决一下???
最大充电功率300W,是不是指如果我充6S的情况下,充电电流大概最大是300/25.2=11.9A?
“最大放电功率容量:20W”和“外部最大放电功率容量:500W@ 25V/20A”,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漏电流的平衡:<350mA电流”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平衡电流???

楼主:
还是把我的理解也说一下吧
最大放电功率容量:20W    是不是指用充电器直接放电时的功率,如果是6S那就是20/25=0.8A
外部最大放电功率容量:就是外挂电阻放电情况下的功率,500W就是6S时最大可以用20A来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把我的理解也说一下吧
最大放电功率容量:20W    是不是指用充电器直接放电时的功率,如果是6S那就是20/25=0.8A
外部最大放电功率容量:就是外挂电阻放电情况下的功率,500W就是6S时最大可以用20A来放电??? ...

你理解都正确:loveliness:

网友B:
从PL8直降到300w功率的充电器,lz到底是要适用于什么场合呢?

不要为了一些不必要的功能去买东西,因为大多数情况你用的频率极低。那个再生放电,把充电器设一个供电保护电压,然后反转供电/充电对象就能实现。而前提是你实在是不想飞那最后一组电池了,其实这个情况其实很少出现。

网友:
你可以选择3010,1000w充电器,最大30A充电,10s时,最大23A左右充电。
Input voltage range: 4.50 – 38.0VDC
Charge current range: 0.05 – 30.0A
Discharge current range: 0.05 – 30.0A
Maximum charge power capacity: 1000W @ input voltage 23V (500W @ input voltage 12V)
Maximum discharge power capacity: 80W
Maximum regenerative discharge power capacity: 1000W
Maximum extern discharge power capacity: 1200W @ 40V/30A
Current drain for balancing: <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PL8直降到300w功率的充电器,lz到底是要适用于什么场合呢?

不要为了一些不必要的功能去买东西,因为大多数情况你用的频率极低。那个再生放电,把充电器设一个供电保护电压,然后反转供电/充电对象就能实现。而 ...

我要的就是放电的功率要高,什么再生放电我基本没用过,我是经常前一天充好电了,但第二天又没时间飞,所以很我时间要用到保存模式的放电功能,但现在能以比较大电流放电的充电器太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的就是放电的功率要高,什么再生放电我基本没用过,我是经常前一天充好电了,但第二天又没时间飞,所以很我时间要用到保存模式的放电功能,但现在能以比较大电流放电的充电器太少了

你要放电功率高,那你就用外接电阻放电捞!你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放电功率高,那你就用外接电阻放电捞!你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你那个贴有讲外挂电阻的??能不能提供一下连接,好像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贴有讲外挂电阻的??能不能提供一下连接,好像没找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1241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就是放电的功率要高,什么再生放电我基本没用过,我是经常前一天充好电了,但第二天又没时间飞,所以很我时间要用到保存模式的放电功能,但现在能以比较大电流放电的充电器太少了

仔细分析一下你的情况:
你要放电功率高,原因是你要前一天提前充电。
那么为啥你要前一天提前充电?外场大电流充电就好了啊。保存模式的放电功能基本上都是标配了吧?还是说你电池太多了?

网友D(2013-11-14):
引用 网友A:
买ICherger各种充电器找我,有优惠

206b啥价格,请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6b啥价格,请报价。

加我QQ19879495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