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金鱼尾可能的问题

楼主(2012-08-15):
新装的X5金鱼很是头疼 好像不止一两条  传统的解决方法已经尝试了很多不奏效 再来看看尾巴传动部分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绿色的字是我加的)大家来讨论

引用火星的图片

引用火星的图片

网友:
跟这应该没有很大的关系吧,我有一度很怀疑前伞齿的安装间隙问题, 我的飞机是这样的,如果把前伞齿的2个斜面大致对好的情况下,2个齿的咬合就很紧了,而且传动轴那边的伞齿明显的被挤偏了一点点,如果间隙很合适的话,那么伞齿的2个斜面就没有很好的咬合,也就是说,如果要把间隙调的很合适又要2个斜面都对齐的话,那么前伞齿的对转齿那边的伞齿要往下面降那么一点点,尾管才能往前面移动,但是我检查了很多次,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东西能把这个伞齿往下调的。所以一直没能试验,
我现在担心的是2个伞齿的斜面没有对齐,差了有大概有1MM,两个齿咬合不是很好,怕在天上会扫齿。

楼主:
450sport 情况确实是这样 两个齿轮对齐后金鱼消失了 当时用的是GP780

前伞齿我用A4纸条来调整 但是调整前和调整后没发现变化

网友:
X5不太好调啊

网友:
等着学习  前段时间还好好的 突然也金鱼了 再别飞着飞着来个鲤鱼跳龙门

网友:
那完了,那不是就搞不定了?我还没有找到能使前伞齿斜面对齐的办法。

网友:
这个应该不影响。

楼主:
新换了尾巴中联 今天试飞普通模式下还有金鱼 3D模式下不明显 明天换尾舵机再试试

网友:
确实,我是换了尾浆夹总成以后有很大改善的,等你的换尾舵机报告,我一直没考虑好换什么的尾舵机,我换过FUTABA 的BLS256HV,换了后发现尾巴的行程打不满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高电压版舵机要高电压的原因吗,这个是瞎猜的。所有又换回亚托的650了。

网友A:
检查尾桨夹里面的止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桨夹里面的止推轴承

查了3遍 没问题 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了

楼主:
今天把原装舵机换成DS650 球头在最外孔 感度普通模式98% 3D96% 金鱼尾基本可以忽略了  斜盘感度80%   看样子X5尾舵机要用好点 感度尽量高点
换下来的原装舵机 用手拧能感觉到细微的颗粒状颠簸 不是很顺滑 这个有问题吗  650就没有这个情况很顺滑

网友:
啊,我用的就是650啊,换更好的反而不好用呢。你的球头在最外头的孔,是米字的盘子还是十字的最外头的孔啊?你的是在从里面数第三个孔么?

楼主:
十字的 最外孔 也就是第三孔  调高感度试试上到100%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十字最外孔应该是4个呀,我用第4个孔的话连杆跟尾管座有干涉啊。今天又出去掰了一天,彻底服气了,也许水平没有到玩不了这么高级的飞机,我还是玩其它的飞机去,彻底搞不定了。待会拆设备,飞机挂墙。

网友:
我的X4就是尾旋翼里面的止推轴承松环和紧环位置反了,连新买的尾旋翼总成出厂也是反的,手转上去很顺滑没用的,换正后慢金鱼尾彻底解决
【靠近中联是松环,靠近外紧螺丝是紧环】

网友:
我已经很肯定的不是止推轴承的问题了,

楼主:
X5尾传动轴多加了颗轴承 两颗刚好三等分 尾管震动明显降低 金鱼彻底解决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