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角度的多轴

楼主(2012-08-15):
国内做四轴的太多了,这个四轴很有意思。

网友:
有意思,就是好像效率低了点

网友:
是挺有意思,但是后面还真不如做成双桨共轴的那种效率高。
而且后面电机与前面的两个不在同一高度,是不是飞控上的参数要做些改动啊?

网友:
后面两个的效率会降低很多吧?

网友:
这不是那种V尾的四轴吗、、这里有段视频、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Y5ODI2MDY4/v.swf、不会贴视频、、

网友:
在贴一次试试、<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Y5ODI2MDY4/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
这才叫设计啊,有自己的想法。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