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控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2-08-15):
原来有一套控和接收 上的40的晶振,现在发射和接受都换一对72的晶振,可不可以用?有什么危害没有。不同频率的控是否能互换晶振,不改动电路的前提。

楼主:
或者我修改控和接收的电感后 能不能互换呢?

网友A:
你修改电感需要的仪器,够你买1000个接收机了。

网友B:
不能用啊 !包括天线的长度都不一样啊 ! 40M 和 72M的 波长是不一样长的!天线的长度等于 1/4的波长!这些都是有规定 的 !

网友:
根本不能使用、由如AM能收FM电台吗?
自已搅是你的问题、但因不懂去调搅、社区中如近医院紧急机关通讯设备等等、无线电中射频因乱调,应该影响使用中仪器。

网友C:
用不了,因为频段不同,所以匹配的天线,射频电路的滤波器参数完全不同;

网友D:
直接是用不了的,需要改动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高频部分,难度很大,特别是调试特别头痛。劝楼主还是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