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的散热风扇电机

楼主(2012-08-15):
本本散热不良,拆开风扇电机清扫加油,发现此电机颇有不同,为爪极电机。不多废话,上图。

网友A:
内置的那个风扇?拆过一些内置的,也都是普通的,不过,没记错的话,现在好多那种小的风扇,就是这样的。还有,楼主用的什么相机。第二张,微距效果,不错!

网友:
 啥叫爪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那个风扇?拆过一些内置的,也都是普通的,不过,没记错的话,现在好多那种小的风扇,就是这样的。还有,楼主用的什么相机。第二张,微距效果,不错!

用的佳能IXUS980IS卡片机,该机标称微距5cm-50cm,实际拍摄微距效果不好。这张微距是在镜头上套了个理光复印机的扫描镜头,套上该镜头后,微距约1cm左右。

网友:
楼主应该继续拆,然后继续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