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两轴的朋友?

楼主(2012-08-15):
现在做多旋翼的模友越来越多了,但大多是3、4、6或8轴。有没有做两轴的朋友?
    我曾经用MWC飞控做了个简单的两轴,就是在一根横杆两端各按上2212 KV1450无刷并配8030桨,各有一个金属齿舵机控制无刷的方向。
    可是无论怎么调试GUI参数,机子一离地两个电机就乱晃(舵机总是不停的抖动)。有朋友说MWC飞控根本就不支持两轴,但程序中确实有两轴模式。
    有没有朋友用MWC做成两轴成功的,请指教!

网友:
两轴用玉兔做过,默认设置下就可以飞,悬停还算稳,拉杆推杆很难控制,总之不好飞

网友:
两轴没什么可玩性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认为玩两轴没意思是吗?那就看看这个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6865&extra=page%3D2

我觉得比普通的固定有意思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鱼鹰是直升机!!!不是两轴

楼主:
准确的说,鱼鹰就是两轴(阿凡达模式)旋翼机。不少模友用FF、KK等飞控都飞过,就是还没有用MWC飞控做的。其机子的样子可以做成直升机,也可以做成类似固定翼的型状。
我就想问有没有用MWC做的。我做的机子类似视频中的样子,但没有飞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两个轴不好控制,这是先天因素。两轴的优势是垂直起降高速平分。如果不为了平飞的话,那最少要3轴才好控制。最好是四轴。

网友:
2轴本来就不好飞,MWC早就支持了

网友:
楼主要是研究出来了 发个教程吧

网友:
2轴稳定性差太多了。

网友B:
我的mwc2轴成功了,随后发视频
先说一下Gui参数设置,所有I,D值归零,P值分别设置为3

网友:
赶紧视频!

网友:
阿凡达 里面的那个 武装机是 2轴的马?

楼主:
回14楼的朋友,我用的是克瑞斯MWC标准板飞控,GUI参数调了N多次也起色不大,能详细说一下各行P I D的参数吗?谢谢。

网友C:
半年前的視頻了.

网友(2012-12-03):
我的两轴飞行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发个机子的照片及视频吗?谢谢!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发个机机的照片及飞行视频吗?谢谢!

网友D(2013-09-13):
引用 网友C:
半年前的視頻了.

你好   看到你发的两轴的视频了  我也在做  总是调不好 能提供点帮助吗    谢谢 QQ99472447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看到你发的两轴的视频了  我也在做  总是调不好 能提供点帮助吗    谢谢 QQ994724478

不好調,總之要看你有什問題才能給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調,總之要看你有什問題才能給建議

重心在哪    距离桨平面多少  还是距离电机转轴多少

网友(2014-03-29):
引用 网友C:
半年前的視頻了.

这个不错!稳。

网友:
你好,我是新手,刚刚入手航模,用的也是克瑞斯mwc板,想请问一下烧谢固件时将状态设置为2轴后之后的传感器什么的怎样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其实电影阿凡达上的那款飞机是4螺旋桨的,也就是双共轴双桨的,不是双轴单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