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futaba 10c 玩电直,油门混乱不堪

楼主(2012-08-15):
其实我是收了改装高频头,用来飞mcpx。。。。
终于知道做新手的困难了,提前做的功课完全是无用功,控和鸡鸡到手,脑子一片空白
拼命读说明书,拼命搜索,终于一道道难题被一一克服,
先说说被搞定的设置
1、开机进调机模式,改mod2成左手油门
2、新建飞机
3、将固定翼改成直机
4、十字盘选h-1单舵机
5、选ppm对频
6、rev改反向
7、见到混控都关掉
8、油门、十字盘曲线45度
终于机器正常动了。。。。
问题随之而来
昨天联上一个mcpx v1改无刷,油门向上推到50%正常,但过了50%就变收油了。。。。好像什么混控都关了,谁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再联一个mcpx v2原版,油门和转向调过来了,横油门,竖转向。。。。。说明书找不到怎么改啊,现在头晕眼花,只能求救

楼主:
没人玩10c了????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50以上变收油,检查油门曲线
横油门,竖转向,油门通道线接错了,或者自定义通道弄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解毒
1、油门曲线没看到有问题,都是45度斜线
2、油门通道线拆开来看了,原厂固化,从横轴导出竖轴,不会错也没法改
3、这个控自定义通道只看到有5到8,1到4很多人都说是固化的啊。。。。。怎么改,现在只能靠软件了。。。。
再次感谢

楼主:
找到一个强大的帖子10c图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