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过AFV豹2配件的,问个问题。

楼主(2012-08-16):
AFV的金属摇臂有两种。除了材质上不同以为还有什么区别啊?

AC16306

AC16329

网友:
这个我们都买520的,铝合金cnc加工,便宜又大碗。。。

网友:
下面的好像是田宫网站上卖的吧张

网友:
价格的差别~一个便宜~一个贵~这个~应该是材质决定的~ 同样是压铸的玩意~每单个成本在3块钱左右吧~

网友:
AFV的细节好

网友:
材质不同,真的不如520的cnc出来的好

网友(2013-04-01):
国产已经有全套的了,质量比AFV的好价格便宜一倍多。AFV拿回来要做大量修改否则装不上而且时间太长运费极高。我就是其中大头之一。

网友:
细节好什么啊你到底买没买过AFV的东西啊。除非你是杨戬有三只眼能看到所为的细节。

楼主:
都已经改买“没有钱"的货了。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老兄你的豹2咋样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的豹2咋样了啊

呵呵,谢谢老弟的关心!目前因为金属扭杆固定座的螺丝我们当地没有匹配的尺寸,网购的还没到,所以底盘暂时停工,这两天把炮塔无限转的电滑环改造完成,焊线很折磨人!这个周末估计能完工底盘!近期没有上色的打算,想裸装后测试完毕,再慢慢推敲外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老弟的关心!目前因为金属扭杆固定座的螺丝我们当地没有匹配的尺寸,网购的还没到,所以底盘暂 ...

炮塔无限循环如何改造麻烦到时候附图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炮塔无限循环如何改造麻烦到时候附图解释一下~

论坛里有范本的,你搜无限转  就可以了!我是请教了孤影兄弟和地王兄弟,再参考改造贴改的,不复杂的!图片随后开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范本的,你搜无限转  就可以了!我是请教了孤影兄弟和地王兄弟,再参考改造贴改的,不复杂的!图 ...

先看看老兄的帖子,哈哈,我攒钱中~

网友(2013-05-13):
有很多货比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