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可以帮忙氩弧焊焊钎焊的吗?

楼主(2012-08-16):
 求救~求救~ 哈哈哈

氩弧焊太难啦。。。。都是转向简单点的钎焊~

氩弧焊要有这样不容易~

网友:
这位置不能儿钎焊

楼主:
为什么不能钎焊呢? 请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吖!我响自己搞台车出来~

网友:
这地方钎焊强度不够的。
如果你氩弧焊水平不好,那么可以去外面找气保焊或者普通焊,回来打磨抛光。做好了比这个还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救~求救~ 哈哈哈

氩弧焊太难啦。。。。都是转向简单点的钎焊~

氩弧焊要有这样不容易~

明显这是机器焊出来的,数控焊机之类的,

手工焊的高手一般都在造船厂,自行车厂不会有的吧

网友:
玩的好的焊工,手工焊出来也能接近这个效果。 氩弧焊不锈钢容易焊得好,铝就难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钎焊呢? 请说说~

答 案在7楼
钎焊是指用比母材熔点低的金属材料作为钎料,用液态钎料润湿母材和填充工件接口间隙并使其与母材相互扩散的焊接方法。钎焊变形小,接头光滑美观,适合于焊接精密、复杂和由不同材料组成的构件,间隙一般要求在 0.01~0.1毫米之间。

网友:
以前看电视,以为焊接都是鱼鳞的样子

后来看了路边小工焊接,才知道什么叫垃圾

我的词汇少,不知道如何形容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