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4通一定要过模拟这关吗?模拟器是不是就是张光盘?

楼主(2012-08-16):
玩4通直接上是不是肯定会炸机?

模拟器是什么样子啊?是先装光盘然后控连在电脑上吗?

网友A:
至少你的知道飞行原理、跟控制方法,练练模拟机有益无害、你还是先模拟机吧玩好了在来真的

网友:
玩模拟器 是为了 熟悉下遥控的操作,和感受下飞行的状态~ 模拟器 至少可以 避免 炸机的成本~百利无一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你的知道飞行原理、跟控制方法,练练模拟机有益无害、你还是先模拟机吧玩好了在来真的

那么请问模拟器是先装光盘然后控连在电脑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是买的是那种带加密狗的模拟器,那么手头上就会有光盘,加密狗和若干连接线。
先把光盘里的模拟软件和加密狗驱动(如果有的话)装上,电脑接上加密狗,再用附带的连接线把加密狗和控连在一起,进入模拟器设定里校准一下各通道就可以玩了

网友:
要有遥控器哦,要不怎么练啊。

网友:
不管你玩几通的,模拟器是必须要练习。除非你有专人帮忙修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