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入门4通机------求推荐

楼主(2012-08-16):
军费不超过500
美嘉欣450是好选择吗?只是看重它尺寸比较大。其他还有什么好型号吗?

想玩爽,通常大家都配几块电池

网友:
要不你先来个小个的试试、还是来个伟力911吧,便宜一百二左右、先爽爽。吃的好再来。呵呵

网友:
911练手最好,4通机只是路过,6通在前面等你。或者多练模拟器直接上6通。

网友:
美嘉欣在玩具机还算可以~ 但是仿真度不高~ 直升机入手  还是从911 入手好~虽然也是玩具机 但是仿真度 高~

楼主:
请问911好在哪里呢?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请问911好在哪里呢?

便宜耐炸。现在小六通价格其实四通可以直接跳过,当然之前先来一个模拟器也是必须的

网友A:
不超过500

复 海风 兄:

个人建议,以预算500选购四通入门直机,可据自己喜欢选择下列:

(A)  100级不危险,易控好飞、便宜耐炸、能够自稳、室内或微风户外
       皆宜的四通单桨锤子直机:
    (1)  亚拓100S套装....精度非常高、最易控。
    (2)  九鹰260a套装 + 二手六通控配凤凰/G4模拟器。精度比V911略高。
    (3)  伟力V929四轴含控 + V911单机 +  二手六通控配凤凰/G4模拟器。
          (此项500元内可以玩齐了,过足瘾才再考虑六通,退魔也不亏大)。

(B)  喜欢略大的可考虑F45或FX059大锤子机 +  二手六通控配凤凰/G4模拟器。
       也算易控好飞抗风耐炸,但动力大,有点危险,只宜户外飞。

(C)  难控难飞,但真正可以练到450手感的较大四通单桨有副翼直机:
    (1)  丘比特V3双有刷版套装。
    (2)  ESky Bee 2 双有刷版套装。
    这两款有副翼直机较难调机,最好有老乌带,只宜户外。

当然还有要另配控的无副翼小四通米机如: MSR-X、华科尔FP。
但这都会远超你的预算,那不如买小六通机好了。

如要爽飞的,最好能有四块电编号轮著飞。
另新手入魔时选控要小心考虑:美国手直观易学,日本手在国内多人用。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911好在哪里呢?

易控、好飞、耐炸、安全、配件超便宜。
新手玩易上手,无心理压力。

只百多元就可以享受单桨机的滋味,过足瘾。
包装大体漂亮,用来送礼便宜又给力。但要求
高精度的就不宜了。

陈伯

网友:
260A不错哦。可以试试。

网友:
MSRx吧,E-FLITE的一系列机都不错,控都是用SPEKTRUM的。

网友:
纯玩四通锤子机,911或者大伟力。
如果以后想上六通机,那就买模拟器吧。四通机和六通机差异太大。
楼主看我签名档就应该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 海风 兄:

个人建议,以预算500选购四通入门直机,可据自己喜欢选择下列:

(A)  100级不危险,易控好飞

陈伯真是优秀国民,太热心了,偶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我看上F45,但因为手上有台6通“天地飞”你说我就入个裸机可以吗?
而且现在纠结于入有刷版和无刷版,想听听您的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真是优秀国民,太热心了,偶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我看上F45,但因为手上有台6通“天地飞”你说我就入个裸机可以吗?
而且现在纠结于入有刷版和无刷版,想听听您的建议。谢谢

复 海风 兄:

你过奖了。井蛙之见,何足挂齿。

(1)  F45只可用专用控,天地飞控不可以直接用。

(2)  F45套机388元+无刷升级件180元。合共568元
      买跟450操控手感完全不同的锤子玩具机,感觉
      不值。不如买668元的FBL100配高频头套机,或
      直接加点钱上450,配合用天六控练模拟器会更好。

(3)  我飞过,F45真的不够抗风。尾电机只能飞大约20
      块电,如改主无刷,不改尾电机更会吃不消。

(4)  个人感觉:现在先花六百多买FBL100爽练爽炸。同时
      储钱升级,买500配不久会有的山寨V-Bar 3轴陀螺(现在
      MB已有山寨了)+高级控,两步到位,省钱省折腾。到
      时如果因为任何原因而不想升级的,也不会亏大。

陈伯

网友B:
911很不错,我都买了3个了

网友:
911楼上的都3个了?911玩了两个星期就不想玩了,早知道贱卖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