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机里也有同轴机吗?和单翼比操控和飞行特性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2-08-16):
4通同轴和3通同轴机操控方法是不一样的吧?

4通同轴可以走航线吗?

网友:
难道4通还不如3通???4通能侧飞~~

网友A:
4通当然有同轴双桨机,4通同轴双桨和单桨都有舵机,都有倾斜盘,操作方式也一样,但单桨更灵活,更抗风。
3通双桨机没有舵机,没有倾斜盘,不能侧飞,操作方式与4通不同。
不论4通还是3通,练熟了都可以走航线,但3通由于不能修正机身倾斜飞航线很别扭。

网友:
认为三通比四通难啊-_-///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当然有同轴双桨机,4通同轴双桨和单桨都有舵机,都有倾斜盘,操作方式也一样,但单桨更灵活,更抗风。
3通双桨机没有舵机,没有倾斜盘,不能侧飞,操作方式与4通不同。
不论4通还是3通,练熟了都可以走航线,但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让我明白了他们之间的不同。
还想在问下什么是倾斜盘?是不是就是平衡锤?平衡锤就是主旋翼上面那跟两头有小锤的棍子吧?
他和副翼的作用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LZ多潜水,这是基本知识